宏碁v5 571超薄笔记本无法进bios

楼主(2015-02-04):
一开始开机logo卡死,怀疑是硬盘问题,但换了硬盘,过logo提示无系统
想进bios设置一下,键盘上f1—f12 esc 回车键都试过,还有加fn之类的,但都进不了bios
外接键盘也试过,百度上说开机灯还没亮一直按f2    都没效果,一直提示英文(无启动系统)
特此请教一下各位大师

网友A:
这种超极本是不是有一块机械硬盘一块固态硬盘呢?要是那样的话就有点麻烦了,你先看看这款超级本的硬盘配置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超极本是不是有一块机械硬盘一块固态硬盘呢?要是那样的话就有点麻烦了,你先看看这款超级本的硬盘配置 ...

i3芯片  硬盘只有一块西部数据500G的(没有固态)
主要是换新的硬盘后要重新装系统,所以想进bios

网友B:
我想说 连装个系统都来问的人 还回答。。。。。

网友C:
刷bios上回遇到过刷了bios就ok.

网友:
BIOS问题想想就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说 连装个系统都来问的人 还回答。。。。。

装系统谁都会,只是这台笔记本进不了bios,大家讨论一下而已。
硬装谁都会的,小屁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bios上回遇到过刷了bios就ok.

哦,有机会试试,毕竟是客户的笔记本,还是硬装系统吧,这种调不出bios的还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
以前碰到过V5-471的机器不进BIOS,按F2是没有任何反应的。处理法就是官网下一个系统内刷写的BIOS,刷进去,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