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通病解决+二次开机问题-附解决换桥风扇狂转掉电bios

楼主(2015-02-04):
沸沸扬扬的K42通病 终于有了帷幕,据说厂家已经给出了解决方案最重要的是各位前辈们已经证实了,方案的确有效
首先说一下  这个机器是X42J  版号是K42JR 内存贴纸是K42JZ 经过N次证实 这个bios一定要刷内存贴纸的也就是K42JZ的 否则你懂的
机器故障是时开时不开 不开的时候电流1.4  只要能点亮那么就是OK 而且在是用中还没有见过出问题的,
这个通病引起的原因 有人说是10脚电阻 有人说是加电容 有人说是供电管,到最后厂家已放出方案 我看大家都说对了 都没错,只能怪华硕偷工减料也或者说是设计不合理
不多说了看资料

里面说14颗MOS管全换成大功率的其中有几颗包括了VTT这一路 第一供电管的问题说明是有的
第二 要在两个位置加电容 那么说电容的问题也是有的
第三 就是那个电阻的问题了 其实本来就是5.1K的 而并不是什么电阻变小,有很多前辈换成了18K就解决了 这也说明是对的
这是不是说明各位前辈做的都没错呢?
不多说了下面看接的这个机器,先看VTT位置

这一面左边的三颗MOS我已经换掉了,不过等机器凉了以后多次试机故障并没有解决不过减轻了很多,那就反过来看10脚电阻,这个没拍图有点遗憾了,实际测量电阻是17.9K因为是在线测电阻稍微偏小是正常的, 所以这个电阻绝对是标准的18K,不过仔细观察此电阻有点氧化就用烙铁仔细处理了一下,再次试机已经不再出现偶尔不开机的故障了,这个一定要测试好才交货 先放一边,继续修其他的 第二天在测试
到第二天新的问题来了,还是偶尔不亮机不过症状绝对不是VTT通病了 因为电流0.6不跳变,这时候我们就要从没规律中找规律了,多次测试发现只要插适配器第一次绝对能亮机 点开关关机 再次按开关电流就是0.6无跳变,规律找到了心里就有数了 ,裸板0.6 所有电压均已OK剩下的就是跑时序了
怎么跑呢?电流0.6电压OK 要么没复位要么没时钟,当然没时钟复位肯定也没有,直接测PWROK,点位图 搜索PM_PWROK

不错就是PCH旁边的一个三极管,那么什么状态下测试呢 ,这就是刚才找规律的原因,插上适配器按开关点亮然后关机,再次按开关OK好了现在电流0.6无跳变我们就是要这个时候测

我的表一端是用鳄鱼夹夹在电源的所以电压会稍微偏高,既然PWROK已经OK,这时候打一下CLKEN是正常的并且已经发出了时钟

那我们下一步就是测DRAM_PWRGD了
继续搜索DRAM_PWGD

没错就在CPU座子背面,那么我们进行测试

没错这就是福禄克,这数字绝对不会乱跳(像胜利那些一分钟我就晕了绝对大吐血),问题已经找到了,信号是PCH直接过来并且测试没有短路
果断换一个新桥,至于为什么换桥不明白的请去论坛搜索HM55的时序,看一下换的新桥

换完桥再次测试 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不过无论是K42还是X42 换完HM55必须要刷bios 否则风扇狂转并且掉电,这个机器是X42J 内存贴纸是K42JZ后面会附上解决X42J换桥风扇狂转的BIOS,以上通病解决希望有大神指点一二,都像图中所说那也太繁琐了需要换的东西太多
好了附上K42JZ的BIOS换完桥后刷完美解决风扇狂转掉电问题

 会员2350942元2023-1-4 23:25

网友A:
论坛里面还没有人  能吧通病整理全呢

网友B:
0.6二次开机不亮这个故障不好判定!

表新的吧 ?屏幕膜很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面还没有人  能吧通病整理全呢

还好到现在 K42已经不是什么人见人怕的机器了  毕竟很多前辈已经开出一条血路  只能怪华硕不负责任,暂不提笔记本就是台式机也是一样  那822排阻把人害的不轻。。。。。。。。。。。。。。

网友:
笔记本的故障并不是完全一样 ,可能有个别是一个地方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0.6二次开机不亮这个故障不好判定!

表新的吧 ?屏幕膜很新

这是9月份一个实习生送我的,一共买了两块他一个15B  17B是送我的

网友C:
在那个淘宝店才能买到质量好的桥?

网友:
这个系列的本问题好多啊,楼主说得很详细,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那个淘宝店才能买到质量好的桥?

N多淘宝店都买过桥  除了显卡有个别的有问题 目前还没有见过桥出问题的 不贪便宜一般没事

网友:
理论相当扎实。。。

网友:
K42自用还是挺不错。。。。好久没看到你浮出水面了

网友D:
但是以前处理了很多时亮时不亮的K42J机器,只要加了电容和换了10脚的5.1K的电阻,就再没返修过了呢!!怎么还换桥呀!??没遇到过,估计只是LZ你这个机器遇到两个问题罢了!因为以前修的时亮时不亮的机器修没有出现跑0.6A电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但是以前处理了很多时亮时不亮的K42J机器,只要加了电容和换了10脚的5.1K的电阻,就再没返修过了呢!!怎么 ...

不是说了吗  是出现了新问题  通病之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说了吗  是出现了新问题  通病之外的

是是是。。。很好!谢谢!

网友:
厉害,我还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学习了,下次遇到了也发个帖

网友:
机 器越便宜。东西做的越来越不负责。。。不过我只知道加电容。其它的目前还没遇到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2015-04-20):
我的是修过显卡够风扇狂转?

网友:
这可真是个高手啊

网友:
我想说前两天接了台k42jz,通病全部弄了个遍也不行,电流1.4.。。。

网友:
K42。。。。前不久,不小心误杀,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