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来看看华硕主板p5p41t 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15-02-04):
都来看看华硕主板p5p41t  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没有点位图

网友A:
找点位图,有鼠标点着它,点位图软件就自动给标出来,一下就看出来了。

网友B:
找点位图 点位图里面有

网友:
找点位图

网友:
这个点位图 是LE的主板上的跟自己的主板不一样

网友:
有这个点位的在论坛上找

网友C:
只有找同型号的板了

网友:
看看原理图就是了。

网友:
应该没什么影响吧。随便上一个

网友:
你是逗大家玩吗?空料,哪来的阻值?料件为PU705,上端:O_PWROK,下端:+5VSB,但为空料,我只能帮你到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点位图 点位图里面有

有点位图就不在这发帖了 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点位图,有鼠标点着它,点位图软件就自动给标出来,一下就看出来了。

有点位图就不在这发帖了 汗

网友:
0.1UF 16v 0402

网友:
关键是没点位图  那个LE 主板上的跟我的板子型号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找同型号的板了

没有像同型号的

网友D:
这里没料件。。是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没料件。。是空的、、

那为什么用镊子一短接主板复位有了  不短接没复位 用0欧姆的装上 不跑吗

网友:
那你修o_pwrok吧、、应该是这个信号没有。、、

网友:
因为那个点一边是5VSB另一边是o_pwr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