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纸修复联想B4450S 外接正常,内屏不显

楼主(2015-02-04):
       前几天接一台联想B4450S的超级本,  客户说摔了,屏碎了,屏线也坏了, 于是老板低价收购了。
       这本刚出来不久,论坛上没有找到图纸, 后来插电一试,可以触发,电流跳到0.3A左右,心想是低电压的,应该正常吧?  今天换了新屏线和屏,电流还是跳到0.3左右,不显示, 还伴有滴的一声,也不知道正常否, 只有高清接口,借对面监视器外接正常显示,也有滴的一身响,外接显示很正常,一点儿都不花屏, 这什么情况?屏线不好? 新的啊! 挑屏吗? 要刷码片? 这个真不知道... ...
       看主板全貌

网友A:
呵呵   看来这本摔得不轻啊

网友B:
摔得本子其它没坏反而保险会坏???是啥情况

网友C:
你老板又赚大了,换屏加焊锡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摔得本子其它没坏反而保险会坏???是啥情况

我感觉应该是原先的屏线坏了,然后有同行处理过想修起来,可能屏线口坏的严重接触不好造成了二次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老板又赚大了,换屏加焊锡就搞定了

呵呵,是啊,我总做成人之美的事...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看来这本摔得不轻啊

很严重啊,屏都细碎细碎的

网友:
感觉不大对劲

网友:
欢迎指正啊,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
主板上的对吧,F1那里?!

网友:
摔过 的 不好修

网友:
新机器2500

网友D:
摔得机器还能坏这么多的保险吗?

网友:
这样也很厉害啊  我只会韩显卡

网友E:
2个保险烧了  应该是开机通电的时候摔的吧  哈哈

网友F:
对不起!我认为如果是甩坏的机子,不应该烧保险,除非有导电体同时压断屏线……

网友:
又赚大了啊,这机子摔出钱啦

网友G:
bios不错,修得也不错

网友H:
是呀 新本呀!又挣钱啦。里面有SSD没?

网友:
我还没见过修屏电路的呢,牛逼!

网友:
这样保险也会断

网友I:
摔过的机器BGA都很容易掉点啊

网友J:
你说的没错,但收的很便宜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摔得机器还能坏这么多的保险吗?

我认为是屏线坏造成的,具体还不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2个保险烧了  应该是开机通电的时候摔的吧  哈哈

我也这么认为,猜测一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不起!我认为如果是甩坏的机子,不应该烧保险,除非有导电体同时压断屏线……

对啊,屏线也坏了啊

网友K:
我了个擦,这一下都捡了好多钱,求分赃

网友:
还好不是很严重

网友L:
爽!不过搞成整机也得花不少大洋,还不如卖主板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说的没错,但收的很便宜啊,呵呵

多少米收的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 学到了 感谢楼主 希望楼主多发些文章 加油

网友:
不到一张毛爷爷

网友:
引用 网友L:
爽!不过搞成整机也得花不少大洋,还不如卖主板划算

单买主板不好卖啊... ...

网友M:
0.3就显还是挺低的!

网友:
摔机都是送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呀 新本呀!又挣钱啦。里面有SSD没?

你说固态硬盘吗?这个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了个擦,这一下都捡了好多钱,求分赃

呵呵,我们都是正经商人

网友:
引用 网友M:
0.3就显还是挺低的!

0.3 0.4 的电流吧,省电嘛

网友:
引用 网友I:
摔过的机器BGA都很容易掉点啊

是啊,而且这款灌黑胶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bios不错,修得也不错

还好了,BIOS大家以后肯定用的上

网友N:
怎么那么多保险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N:
怎么那么多保险啊,呵呵

对啊,一个3.3V在主板上产生3.3平供电的,一个是主板上19v背光供电的,就是这样,我也修的很意外啊

网友:
摔得机器摔出来的是钱啊

网友O:
运气来了挡不住。档主修起来很顺手

网友:
会不是带电插拔屏线引起短路了。

网友P: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但也提个建议,现在的笔记本型号多,下次上传希望版号,笔记本型号等更详细点最好。比如什么芯片组都一拼说清楚。

网友:
我闷呀,前一段老板收个坏的HP本 里面有个32G的固态硬盘。想用用固态盘。结果被坑啦!
一用固态 机械的可用不了啦 我那新买几个月个500G的硬盘呀。

网友:
机子修好 你老板挣到了 摔的能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Q:
我觉得不装保险。很是不好啊。有可能烧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但也提个建议,现在的笔记本型号多,下次上传希望版号,笔记本型号等更详细点最好。比 ...

多谢楼主提醒,下次一定注意啦

网友J:
引用 网友Q:
我觉得不装保险。很是不好啊。有可能烧屏啊

你说的也对啊,我这偷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运气来了挡不住。档主修起来很顺手

呵呵,也算运气好啊,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Q:
引用 网友J:
你说的也对啊,我这偷懒了

有QQ吗。加个好友  QQ 756724137

网友:
引用 网友Q:
有QQ吗。加个好友  QQ 756724137

qq 1476370120

网友:
不对啊 你不是说换屏了吗?

网友(2015-07-07):
郁闷 BIOS 下了,没刷亮 不知道是不是没刷好啊 ,

网友:
怎么不懂,图片是本子的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