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2010年pro mc373 显卡奇怪现象

楼主(2015-02-05):
2010年pro mc373 , 换了新的显卡,开机花屏如图。继续更换显卡故障依旧,到点下班机器没关机带回家里,打开发现正常显示,重启电脑花屏,发现合上
笔记本
后侧边看到屏是亮的。反反复复合尝试开机都是花屏,合上本子发现屏不亮了,然后打开就显示正常。
电脑花屏

网友:
怎么看起来很像屏坏。。有代换的话,把上半部分换了试试。

网友:
屏 和屏线 好好看看

网友:
怎么看都像屏的问题

网友:
屏和屏线都有很大可能,楼主怎么直接做桥了

网友:
是不是屏的问题呢?

网友:
手头 有的话 换个屏看看

网友:
先换下屏试下

网友:
是不是显卡没装好呀,我有个苹果机器,显卡没装好就是这个样子的,反复开几次就好了

网友:
四显存的 就把显存换了吧 俩显存的就换屏

网友:
8成是屏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