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G插适配器自动触发

楼主(2015-02-05):
一台联想E42G,进水后不触发,待机0.05A,无3V、5V,更换QZ813LN后待机0 .04A,能触发。但现在的问题是插上适配器,就自行触发,启动后进系统正常,关机变重启,B+对地阻值只有130左右。但若用电池,则开机关机均正常。请问这是原因,该检查哪里?

网友:
E42G的板号是什么,说出来大家好帮你分析故障

网友:
关机变重启,很多时候是网卡引起的

网友:
网卡有个网络唤醒  你看下 是不是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
板号是LA3541P

网友:
E42G LA-3541P-IFTXX_R03_0216_1 图纸.pdf

网友A:
公共点值只有一百多,说明有微短路,查AC隔离电路对地元件。

网友:
公共点好像有微短,查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值只有一百多,说明有微短路,查AC隔离电路对地元件。

现在的问题是插适配器自动触发后一切正常,但是用电池供电却一切正常。

网友:
微短很难查。请问重点应该查哪一部分?

网友:
好象和E20的是一个图纸,

网友:
我觉得不是公共点的问题。如果是公共点用问题的话不会正常使用

网友:
修的很郁闷,请各位师傅给分析一下。

网友:
我碰到过是系统问题的……

网友:
我这个不是系统,裸板插适配器也是自动触发。

网友:
cmos电池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