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3-116TU电源灯不亮按开关没反应

楼主(2015-02-05):
今天接到一台HP CQ43-116tu的机器拿过来插电源电源指示灯不亮,按开关无反应,拆机测试开关有电压,BIOS第8脚有供电,无3,5V,查图纸此机器应该是触发以后才有3.5V,想着那就先刷个BIOS试试,从网上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刷完加点电源灯亮但是电流跑0.17不就不动了怀疑BIOS不对,于是万能的淘宝开始,5元买一个刷完电流一路小跑亮机,至此此机修复。再此传上此机BIOS

HP CQ43-116TU INTEL UMA CHICAGO-MT-HPCMV-MV-MB-V2 BIOS 原机备份刷机OK.zip

网友:
好东西,谢谢分享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CQ43的主板便宜  没有什么维修价值  如果要换板找我 Q245143978

网友:
万能的淘宝  哈哈

网友:
谢谢惺惺惜惺惺

网友(2015-03-24):
这个版是先有3V5V 哦

网友:
下一个留着备用。。CQ43-后面的不一样不知道可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