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 H61MXV 不能正常开机

楼主(2015-02-05):
富士康 H61MXV 主板触发一直报警 复位一下就能正常开机
求解  bios 刷过 供电全部ok

网友:
楼主大神!!!你也遇到搞不好的机器了啊!!

网友:
H61的越来越多了 关注此帖

网友:
刷个BIOS呗

网友:
一直报警,那就先查一下内存相关电路。

网友:
cup到南桥之间的过孔线,之前碰过联想这种情况i

网友:
H61主板不知道怎么修啊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没有?解决了共享一下。

网友B:
看BIOS出问题的还是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没有?解决了共享一下。

还没呢  还在那放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BIOS出问题的还是很多。

确定不是bios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没呢  还在那放着

好好查查,以你的能力解决这点问题也是小菜一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好查查,以你的能力解决这点问题也是小菜一碟。

晕哦 好期待大神讲解  今年去实地深造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哦 好期待大神讲解  今年去实地深造去

按关机时序查下

网友:
多找几个BIOS刷

网友:
这板子不过内存  在南桥又边有个103排阻换了  具体看电路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