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机 5750 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5-02-05):
                                       宏机 5750 没有CPU供电:电源管理是 95831   独显  加HM65的桥   EC是KB930QF A1
       前两天接到这机子通电看了下 开机到0.5几 量了下没有cpu电压 其余都正常 也没什么短路也都查过   现在是显卡的电感组织有点低不知道算不算正常007
      以前修道过这个机子  也修好过 以前的问题是U22一脚的电压不正常 是因为旁边有个20K的小电阻 或者是Q19坏(小六角的) 这次不太一样  电压什么都很正常 也看图量了电源管理 主要信号 和EC的都算正常  还是怕 就把这两个也都换新了   结果没变化和想的一样  我想你们大家还有谁修过别的地方共我参考看下  现在我就是不知道显卡是不是内部有轻微短路会不会是显卡坏 引起的那?
   正在纠结不知道怎么修了所有看看大家有什么看法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cpu是好的  BIOS 刷过都没戏    还有就是开机一会掉电在自己起在关在起 3   4次

网友A:
显卡那边不要去管  有的阻值是那样的  你现在的问题是把CPU 供电修出来

网友B:
看下时序在修
看下CPU的电压是在什么时候出来
新型的板子的话南桥也能控制CPU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时序在修
看下CPU的电压是在什么时候出来
新型的板子的话南桥也能控制CPU的电压。

时序我看的有点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那边不要去管  有的阻值是那样的  你现在的问题是把CPU 供电修出来

给点意见 我也知道 是不是桥有问题的

网友:
最后经查看  桥坏 换桥 电流OK了 也开机了 外接正常  内接不显示只有一点灰色没有背光不说 还没有字幕

网友C(2015-03-28):
灰屏是屏幕坏了吗? 楼主灰屏的故障查出故障点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灰屏是屏幕坏了吗? 楼主灰屏的故障查出故障点没有?

灰屏是显卡有问题 换全新的   必须是全新的卡   不然不亮还是一个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灰屏是显卡有问题 换全新的   必须是全新的卡   不然不亮还是一个样

哦哦,我现在就修到一台5750没有核心供电,把南桥拆开一看,右上角的焊点掉了几十个,今天晚上有的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哦,我现在就修到一台5750没有核心供电,把南桥拆开一看,右上角的焊点掉了几十个,今天晚上有的忙了

哈哈你慢慢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