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35LA-4735P和LA-4731P维修

楼主(2015-02-05):
从迅维出来也有3个多月,出来找工作时也找了2.3天才找到合适的,一开始就是打打杂呗。。我也是白板去迅维的,笔记本拆装都不会,就练拆装练了2个星期做做系统之类的,好久也没装系统也有点生手了,2个星期后就开始慢慢修一些机器了。
说说今天这CQ35LA-4731P吧, ,拿过来先上电看看,电流到0.8,没过内存,先换换内存条看看,问题一样,拆机吧,拆下后测主板供电内存、桥、总线、CPU供电,都正常,复位也有了,感觉还没内存那边有问题,就拿2代内存的灯座测试,有几个灯没亮,IETEL双桥的北桥是管理内存的,用手压压北桥那几个没亮的灯就能亮了,不用说了,北桥虚汗了,上BGA加焊。。。等板冷了,拿来上电看,靠 还是一样,难道没焊好,不死心,在加焊一遍,什么情况 还是一样,难道北桥挂了或者掉点了,上BGA拆北桥下来,还真XX的是 北桥掉电了,掉了10几二十个,也有自知之明知道我自己可能是补不上了,没补过,不知道怎么搞,估计是当时拿内存灯座测没亮灯时手压北桥搞掉点了,跟老板说,太严重,掉太多点了。老板就拿了片LA-4735P的板给我,板子外观都一样,可以装的下机器,就是这板还是好了,前面换板换下来的,还拆过配件,板子EC和51124控制2路PWM 1.5V和1.8V的芯片也没了,板子也有地方烧过, ,先把烧的地方处理下,3.4个电容烧黑了,用刀片一点点刮开,一边是地,另一边是连接PQ108S级的,焊盘也有烧黑一点点刮开,发现这一端竟然接地了,估计是刮太多了下面也是接地的,o(︶︿︶)o 唉,刮开了就好,电容不装了,接着就是把EC 和51124给补上了,上电电流0.28,没有CPU供电,供电芯片是ISL6266A,测芯片20脚VIN有19V,44脚开启VR_ON也有3.3V,想用示波器测测芯片没有输出前端有没有波形,但是示波器在一个师傅旁边,懒的把板拿过去测了,还是在测测芯片条件,VID也有高低组合,一般芯片没输出我都喜欢测测BOOT自举,正常的话万用表测也有5V左右,这个芯片BOOT1 36脚只有0.8V,不对吧,在测31脚PVCC是5VS上拉,也没有,看来问题就在这了,BOOT没电就没法加到UGATE 去驱动上管,开始搜索+5VS,来源U32 ,4脚控制级待机应该没电,开机之后B+才会加到4脚驱动U32导通,测量时发现不管是待机还是开机4脚都没电压,先测测是不是R636坏了或断线没有19了,查了没问题,待机开机都没有看来有 可能是Q34A坏了或2脚G级一直都有电,Q34A没坏了,测量G级开机了还是有3.3V,一直拉低U32G级,怪不的没电压,追找来源, ,SUSP是+3VL上来的,不管待机还是开机都有电,要么是SUSP#没电或者Q36坏了,SUSP#相当于SLP_S3是南桥发出SLP_S3#给EC,EC在发出SUSP#的,说SUSP#没电也不太可能,不然哪来的桥供电,1.5V,总线供电,只有可能是管子坏了,在板子找个6脚管子,第一遍没看到,在瞄一次。。还是没有,难道图纸不对,但是之前查的元件都有啊,细心的在看一次,终于找到了,就在一个接口旁边,Q36还被拆了,太坑了。。。 ,就把北桥掉电的那个板元件拆过来,上电,电流1.2 1.1 1.3,亮机了。。。。。这板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另外分享一些维修的记录,写的很简单,只写了结果,和更换的东西  过程没写。。。。

华硕;
K42JR  开机电流1.2  1.5不亮机,换VTT总线供电MOS
K42JR改良版1.5 1.6不显示,总线供电MOS管换成大功率的,刷BIOS不行后换桥解决
K43JR rev 4.1 开机电流有时2.0掉电,有时1.5,换HM55桥解决
K43SD上电0.8,不出集显供电,内存没抓到波,刷BIOS解决
X84L  板号K43LY,2.0,开机电流到0.8左右重启,1.8VRT9018B发烫更换一样,RT9018B输出的1.8V被拉低成1.1V,断开隔离点正常,后级短路,一个一个拆,拆到给显卡供电转换的一个MOS就正常了,显卡那边有短路,发现有一小电容发黑,更换OK
X84L 板号K43LY.2.0,开机不显示,电流跑到1.4可以关机,刷BIOS解决
                   联想
Y470短路通病,接适配器直接大短,,在排线接口旁边Q68Q80中间那个电容
Y470不认独显,没有1.5VS_VGA电压,U49不导通G级没电压,+VSB 19V断线,飞线解决
Y450装硬盘开机卡LOGO,拆硬盘就能过画面,换硬盘也一样,更换硬盘接口4个耦合电容解决
B460开机电流1.1掉电,拆掉TPS51123ENO13脚电阻解决
SONY
MBX-202
M791 MAIN   1.0
上电无待机电流,公共没电压,保护隔离没过,保护隔离是2P沟道MOS管,测量P沟道MOSG19V,只能通过第一个MOS管的体二极管,测BQ2475128PVCC19VDC_IN通过两个电阻分压2,7V5ACDER4ACDRV#正常为低电平,实测为19V,不正常,准备换芯片,没找到芯片。之后测量公告点对地短路0欧,看板发现+1_5VRUN供电的上管电容底部有裂痕,更换OK

                 东芝TOSHIBA
L600-57B
DATE2DMB8F0 REV:F
开机电流0.5左右掉电了,测量EC脚位上SLP_S3#,SLP_S4#,都正常,掉电一般是少电压,或少PG,接着测量个供电都正常,HWPG也有,刷了BIOS一样,换桥后解决,如果进系统过几分钟会掉电,在换个BIOS就行了。有的机器进系统掉电,CPU也有问题。
               三星SAMSUNG
R518
上电电流0.3 CPU供电,把内存,桥,总线都测了一边,发现1.5V桥供电只有0.5V, 1.5V供电上管G0.5V,下管5V,供电芯片U17,17D2DE输出2PWM,1.5V1.05V,加焊芯片OK
                AMD
AMD板型号忘了,上电电流1.2左右怀疑显卡,桥虚汗,风枪加焊一样,AMDRTC电路有问题会不跑马,无复位,但不影响开机,测量RTC供电正常3.3V实测只有0.8,拆掉限流电阻判断3.3V是被桥拉低,更换OK
              宏基ACER
S3机器进了一点水,处理好后上电,有3V.5V1.5V内存供电也有,总线供电只有0.45V左右,这个机器的供电是前一个供电正常后输出PG开启下个电压,1.5V内存供电正常后输出PG开启总线供电,测量PG没电压,断开这条线路,测量1.5V供电输出的PG3V,所以是总线供电芯片拉低的,更换后OK
              神舟
A550-I3,板号DAOQL4MB8E0,上电0.8不显示,吹显卡没用,查HWPGDU14,用表笔测量输出端4脚和分压电阻时发现电流上去了,接着加焊芯片之电阻解决
           HP惠普
G4开机不触发,故障为内存插槽贴纸下的一个c550电容 腐蚀
I系列主板有的不上CPU电流只会跑到0.1,0.2,而且还会掉电
SLJBE的桥支持上23代的CPU
MOS管的G级阻值可以判断芯片好坏
屏供电,19V给高压板供电,LCDVDD给屏供电,有19V、开启信号、亮度调节、没LCDVDD会白屏。有19VLCDVDD、没开启和亮度调节会暗屏
内存的复位是CPU收到DRAMPWROK发出来的
蓝屏代码116,上官网下显卡驱动不行就是显卡问题

也快过年,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兄弟门,给点力,使劲砸分吧。。。。。

网友A:
不错,你现在都超过师傅级别的了,不用示波器都能搞定,做个沙发帮你顶

网友B:
北桥掉那么多点 不会是你取芯片取掉点的吧

网友:
北桥不会是你弄掉点得吧

网友:
分析很细致,不愧是基地过来的

网友:
掉点有时很头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掉那么多点 不会是你取芯片取掉点的吧

那不会,锡珠完全容了,用镊子碰芯片可以动了,才取下来的

网友:
迅维学员真心强大

网友:
加分以示鼓励!!

网友:
学习了很经典

网友:
加分了,希望后续还会有新的帖子

网友:
楼主效率很高啊,修了这么多机器

网友:
兄弟,你这么强,不是新手吧

网友:
不错有点路子

网友:
老大你太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你现在都超过师傅级别的了,不用示波器都能搞定,做个沙发帮你顶

其实维修没有示波器都能修好90%的板子
有了示波器也许可以更快速

网友:
GRACIAS POR TU EXPERIENCIA

网友(2015-03-14):
我那个DV3 电流上到1.4A 跑数正常  键盘灯亮 内外不显

网友:
技术是在修各种困难的板子中慢慢提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