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C32HS62B不开机

楼主(2015-02-05):
一台康佳LC32HS62B不开机,待机时红灯常亮,开机后绿灯持续闪亮,其它没有任何反应。电源板的12V在5-10V之间跳动,PS ON也在0.6-2V之间跳动。PFC电压在待机和开机时分别是290V和365V。这种情况是电源板还是主板的问题。
不开机

网友:
SP-ON应该是高电平启动 电源板拆下来 单独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单独强开电源板看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明显主电源有问题。。。看看反馈

网友:
一般电源问题

网友:
楼主去仔细检查电源板吧。

网友:
12V供电不正常,电源有问题。

网友:
肯定是电源

网友:
检查电源

网友:
电源板上的电源管理芯片有可能坏了,这种现象大家多讨论吧,遇到很多回,一两回能修好。

网友:
PFC电压太低了。

网友:
电源板负载能力差,致使逻辑板反复启动

网友:
PFC要400V,朝这个目标查找。

网友:
电源板故障 输出不稳定 24V输出正常吗 正常就直接查12V输出那一路就好了

网友:
PFC电压在待机和开机时都应是稳定的380V左右。这种情况是电源板的PFC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