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60g不显误杀显卡

楼主(2015-02-05):
网上有说4560显卡通病,拆机测各电压正常,光板上电1。0-1.3-1.5-1.2-0.9.看来内存已过,显卡没工作。显卡复位3.3.刷BIOS也一样于是做显卡,重做不行就换了新的,结果还是一样。郁闷,打算放弃又不甘心,在显卡附近乱测,突然发现U8602电压有点不对,此时犯了个错误将R8608看成了R8606,S极看成了G极1.1V,PX-EN#低电才对呀,就把G极【实际是S极】接地试试。电流上去了,接屏亮机,兴奋之时同事喊冒烟了,马上拔电源检查,才发现之前犯的错,幸好没扩大故障。再测PX-EN#为低,那S极的BIF-VDDC电压是从U8603过来的,U8603G极PX-EN##为5V,查Q8602此信号没错呀,为什么BIF-VDDC没电压就亮机了呢?客户催了,不管那么多,干掉R8607后PX-EN##就为0V了,BIF-VDDC也为0,完美亮机,测机一切正常

网友A:
409138391@qq.com,能不能发到我邮箱里来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发到我邮箱里来
??

网上有下,我也是下别人的

网友B:
楼主拆了一个东西没有换个上去吗??

网友C:
看得不是很明白,干掉那个还能用?

网友D:
用不了多久又坏了咋办,返修还会收钱吗?

网友E:
没有看怎么明白  不过修出来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拆了一个东西没有换个上去吗??

上拉电阻,去掉了,没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不了多久又坏了咋办,返修还会收钱吗?

过保超过半个月就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得不是很明白,干掉那个还能用?

上拉电阻去掉了后PX-EN##永远低电平了,反正亮机就管不了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看怎么明白  不过修出来就好!

其实我也不明白为什么BIF-VDDC没电压才过显卡

网友:
学习学习,高手的经验很宝贵

网友:
看得不太明白,当经验学习一下也好

网友:
楼主把图纸一起分享就好了

网友F:
楼在修显卡,我们这里显卡没有人愿意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在修显卡,我们这里显卡没有人愿意修

你们量大,大问题可不修;我们这量少,什么问题都修,修不好再换板

网友:
可以借鉴的一个维修。

网友:
楼主真是好人啊,谢谢提醒

网友:
手起刀落··还好楼主补救的及时

网友:
说的我云里雾里的。不过好牛B的样子

网友G:
显卡确实要换啊 亲 不换不行  今天遇到个和你一样的故障把你说的这信号拉低 能亮机 但是认不到独显 集显也打不上驱动 一直是叹号

网友H:
真的找不到R8607啊,楼主,请问在板哪个位置啊

网友H:
我也有一台,但是去掉后显卡驱动装不上啊,是什么回事呢

网友:
来个图最好,,,

网友:
楼主真是绝对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我手上刚好有一个一样的问题

网友:
冒烟了都没问题啊!

网友:
显卡 显卡 显卡  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2015-03-12):
引用 网友H:
真的找不到R8607啊,楼主,请问在板哪个位置啊

在Q8602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卡确实要换啊 亲 不换不行  今天遇到个和你一样的故障把你说的这信号拉低 能亮机 但是认不到独显 集显也 ...

那你的真的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有一台,但是去掉后显卡驱动装不上啊,是什么回事呢

我修的换新显卡也一样不显,去掉电阻后正常且没返回来,一直没问题。

网友:
维修要细心啊

网友:
怎么个不显示?内存都没拔插你就开干!!!!!!!

网友:
好人啊啊

网友:
是啊  不知道板号 看不了图纸

网友:
楼主  独显能用吗。。反正我的不能用 。集显也是打不上驱动 。

网友:
学习了,二次故障好多时候
很难搞的

网友:
BIF-VDDC是什么电压啊?

网友:
通电不亮机,光驱也会引起,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技术好,牛B。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直接把G极控制悬空,能亮机但独立驱动不上,集成的也驱动不上,待我把新显卡换上再确定是什么问题!

网友:
呵呵,现在NVIDE的显卡不容易坏哦,不能随便乱杀了

网友I(2015-04-15):
本来不装显卡就可以亮机,你这去掉电阻,显卡的供电去掉了一路,当然能亮

网友:
楼主真是好人

网友:
  手起刀落

网友:
冒烟了冒烟了 小心呀

网友:
不是显卡供电吗!!!你断开就认显卡了!!!我估计还是显卡那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本来不装显卡就可以亮机,你这去掉电阻,显卡的供电去掉了一路,当然能亮

独显正常使用

网友:
你机器是XP系统吧

网友:
看来还是要呀观察

网友:
去掉不认独显,集显也打不上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