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在发万用表表笔改造,看哥的搞法

楼主(2015-02-05):
  都在发万用表表笔改造,看哥的搞法
用的15B表,感觉还不错,只是量电阻慢点,这个没影响,主要是稳定,看哥的表笔改造,
用最小的转花把表笔尖去了,转个孔,然后卖点缝被子的大头针,剪到合适长度,把针表面挂下,插进去,上个锡,算是比较完美的了,

网友:
开始是没歪的,是使用中没注意,碰歪的

网友:
我都是拿个缝衣针和铁丝绑在表笔头上焊接的虽然不太美观 但是很牢靠

网友:
明显焊歪了,使用只会变形

网友:
呵呵~~歪了也不影响使用。个人习惯~~

网友:
恩,很不错的方法,我也试一试

网友:
兄弟,你在那么细的金属杆上钻孔很轻松吗?
弄点细导线绑上就行了。

网友:
有点长 所以会歪的  针弄断点好点

网友:
我的表笔买来就可以换针头,很美观,当针头不尖的时候就换,很方便,比楼主的好看多了

网友:
请问11楼的    余人   您是在哪买的?

网友:
针断了楼主怎么取出来

网友:
看起来貌似不错 但是我想说的是楼主你的手机像素太渣还是没有调好聚焦

网友:
晕,这个还拿出来看

网友:
这种方法很多人都在用,就是外形不太好看!

网友:
比我的难看多了,我这个做的挺美观的

网友:
我直接都是在水泥地上磨尖的  哈哈

网友:
楼主这个工具虽然整的不咋的,但是敢想敢昌的创新精神值得学习,祝工作顺利!

网友:
用这种注射器针头不知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