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9500 intel平台 打不上显卡驱动 换显卡后过LOGO灰屏 怎么回事

楼主(2015-02-05):
一台HP DV9500 intel平台,8600GT显卡,开始是打不上显卡驱动。WIN7打不上,XP打上也没用,试了原版,VISTA都无果。下各种版本驱动也都不行,换U也不行。

后来换了显卡,换完后现在 外接能显,能装系统,内接灰屏。

具体表现是:
不上硬盘,最后出现一行英文,不灰屏。
上硬盘,到HP GOGO一闪过去,灰一下。WIN LOGO一闪出来了,接着就灰了,过几秒能看见 鼠标图标在灰背景下出来,接着又灰了。
就再不亮了。

显卡加焊了两次还是一样。
BIOS也刷了,U也换过。如果说屏线有问题,换显卡前是可以正常亮的,就是显卡驱动打不上。

问下各高手,遇到这种情况没有,是怎么回事呀。
是不是显卡本身的问题。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加焊一下看看  还是一样就换显卡 应该就好

网友:
同意楼上,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换完后现在 外接能显,能装系统,内接灰屏,肯定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那就是显卡问题呗 显卡没弄好呗

网友:
我这有一台东芝M301显示东芝LOGO后就灰屏了  不管装不装硬盘都是一样
求解

网友:
其实还是显卡问题   你还是另外换一个把

网友:
我绝对还是显卡问题,要是有新的在试一下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接着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