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2211hb不亮

楼主(2015-02-05):
              程序刷了

网友:
你想代表什么?····

网友:
刷程序没好吧…?

网友:
程序问题也不是很多,硬件故障确很多,还是认真查查硬件吧

网友:
不亮的原因有灯管和高压板原因,还有原因是电源板,你说的故障现象不清

网友:
先确定各个电压都正常好吧

网友:
具体现象啊,这样谁也没办法按时

网友:
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