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通病?

楼主(2015-02-05):
   昨天同行拿来一台比较新的联想B460笔记本。故障是短路。我拿到手后,直接把恒流源给限流。给笔记本插上。果然是短路,恒流源显示为0.132V。不用多说。肯定是芯片导致的微短路。不过上次我边上的师傅教过。铁壳管也会导致这样的现象。
    确定故障后,直接拆机器。再把板上的黑色贴纸给撕下来。就看到CPU边上的芯片烧黑了。拆下来后。遇到最不想遇到的情况。烧掉3根线。在迅维的时候也遇到过要飞线的板子。当时飞线飞了一天都没成功。还是有脚的1777芯片。都没飞好。更何况是QFN的芯片,焊盘都烧没了。没办法。不想搞也得搞。赚钱不易啊。
     飞线飞了一个下午。脖子都酸了都没成功。最后发现边上的那微师傅没有事。跑去请教。最后是我在边上看着师傅飞线。我在一边偷师。那师傅飞好线后,正好是下班时间。就没有去确定是否飞好线。今天过来确认的时候。不知道是我用镊子捅的太用力了还是线没飞好。 线掉了两根出来。心想,今天可能又是白白浪费时间在飞线上面了。可是在飞的时候,突然找
到了手感。3分钟就把两根线给飞 好了。这真是太意外了。
    那两根线一根是链接铁壳管G极的。一根是相位脚。铁壳管不用说。肯定是烧坏的。铁壳管也是我第一次焊接的。没想到一次就成功了。运气不错啊。
这故障就是铁壳管易坏。导致芯片也坏了。没什么技术含量。只是眼看下载分越来越少。签到的下载分真心的不够。趁现在有些时间发发贴也好。

默默的帅着 -5 山寨

网友A:
你这个还好啦  这机器的通病是待机下方主板烧一个大洞

网友:
哇 这线飞的真够厉害的

网友:
我有台这样的没修好。。。我的刮了不短路后换上芯片已通电刮开的地方就又烧了

网友B:
飞线都说是通病,这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还好啦  这机器的通病是待机下方主板烧一个大洞

另一个主板就没这么幸运,烧掉了5根线。不过客户要回老家过年,机器拿会去。说是过完年再来修。是进水的。整个主板都进水。

网友C:
B460 乌龟壳容易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飞线都说是通病,这节奏。。。。。。

你没看明白。还是他说的不明白。他说的通病是铁壳管导致烧芯片。不是飞线是通病。

网友:
3-5 V待机芯片的  VIN 19V  电容容易烧  这个 机子修的多很

网友:
引用 网友C:
B460 乌龟壳容易坏

就是。我也遇到几个。看到有人用普通的MOS管改过线路。不过听说这样用了多久。

网友:
你们都漏掉一个通病,就是铁壳下管烧了,CPU大部分都挂了,,

网友:
线飞的不错   5 分

网友:
是不是51125
开启型号那两个电阻

网友:
B460 铁壳壳这个应该是个通病吧

网友:
通病太多了   啊   不知这么一个啊

网友:
B460 这问题CPU也一起坏

网友:
乌龟壳坏的太多

网友:
飞线飞的很好

网友:
运气 真好    CPU没坏

网友E:
这种一般要换板,应该不稳定!

网友:
这个机器有很多了

网友F:
联想的烂机器哦 B460  B470 G470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没看明白。还是他说的不明白。他说的通病是铁壳管导致烧芯片。不是飞线是通病。

这机器通病是待机芯片下面的一个电阻腐蚀,和待机芯片下面点19v电容烧。引起pcb大短。还有就是铁壳短路

网友:
一般35v 那里烧得多

网友:
乌龟壳子容易坏

网友:
铁壳,太爱坏了

网友:
这机器的通病是待机下方主板烧一个大洞

网友G:
飞线是个细活,要有耐心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一般要换板,应该不稳定!

这情况会和客户说明白。看客户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G:
飞线是个细活,要有耐心才行

还要找手感,和多练习。不然就像我第三次飞线飞了一天都没成。第四次3分钟就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联想的烂机器哦 B460  B470 G470

跟三星的大NEC电容一样爱坏。不过坏的多,我们才有事情做。

网友:
b460通病是主板左下角氧化腐蚀

网友:
一台没集显电压的。。换桥 换到 不出CPU 供电

网友:
乌龟壳容易坏

网友:
楼主CPU没坏呀

网友:
没有啊。CPU质量不错。芯片和铁壳管都烧黑了。铁壳管的焊点烧坏,只有一小半焊点在。不过不影响焊接。

网友:
不错 飞仙也需要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