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刷BIOS注意

楼主(2015-02-05):
上图为华硕主板上的的一个主板编号相片,图中数字为OOO00C0251-21463-MIBDX0-A03   0501。在这一组数据中包括了华硕主板刷写BIOS程序和点位图资料的标志。下面是这组编码内容说明:
第一段10位:表示产品号码列表。
第二段5位:表示产品序列号。
第三段6位:表示产品料号(重点)。
第四段:前三位表示PCBA编码最后几位表示BIOS版本。
大家在网上下载的华硕主板BIOS,刷写完成后不能跑码,或者能点亮但无法上网现象。我们在实地刷写华硕主板BIOS时是对编码中的第三段料号,如果料号对应上的BIOS刷进去就是能正常使用的。前提是大家在保存BIOS时,文件名使用料号而不是主板型号。迅维实地学员刷写时请在你们的实地学员资料----BIOS文件----华硕全套BIOS中查找对应的文件进行刷写。

网友:
大师出山了,我的问题终于解决了。谢谢。

网友:
我们是直接看版号   不过这种不用拆机

网友:
这个我只能说学习了,但我不是水军

网友A:
我这里有一台方正品牌机,贴纸照片如下图。BIOS里集成有保护卡,请问徐老师,我怎样去掉保护卡。

网友:
我的问题终于解决了。谢谢

网友:
这个已经注意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
谢谢老师提醒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的好,以前刷了网卡老不行

网友:
以前真不知道怎么看,看了徐总的贴子解释懂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难怪有些密码刷了BIOS去不掉

网友:
很少看这编号,一般看线路板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一台方正品牌机,贴纸照片如下图。BIOS里集成有保护卡,请问徐老师,我怎样去掉保护卡。

刷没有安全卡bioss

网友:
谢谢楼主 类似于华硕摄像头倒置要看硬件ID在下载驱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刷没有安全卡bioss

问题是哪里能找到没有保护卡的BIOS。这个板点位图我都没找到。找到一个,物料号倒是对上了,但打不开。最后用了一个相近的点位。目前还没刷呢。

网友:
原来华硕主板刷BIOS,还要看料号和版本,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哪里能找到没有保护卡的BIOS。这个板点位图我都没找到。找到一个,物料号倒是对上了,但打不开。最 ...

在某宝上买啊  傻瓜

网友:
那个料号从来没关注认为无关紧要,徐老师又给大家上了一课,,谢谢大师

网友:
难怪刷了几次bios都会失败!

网友:
那我有个疑问,希望板主能帮我解答一下
1.关于料号对应的BIOS,官网上所提供的BIOS下载,没有关于料号或是版本的选择吧?
2.关于刷完无法上网(如果刷之前就能上网的话),这应该是用编成器刷写BIOS,把主板上网的MAC刷掉的缘故吧?

以上两点,板主可以帮我解答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