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36S变态问题?

楼主(2015-02-05):
一客户拿来一台4436S的机器说不开机,接电是短路,报价拆机,发现CPU供电芯片处有少量进水,I/O处有一点点水迹,处理好进水的的地方后,量得cpu供电这边短路了,拆掉CPU发现滤波电容短路了上官也短了,换了不短了。CPU应该也坏了,上电开机了不显示,换了CPU显示了,于是装机测试开机进系统都正常,就是不能关机,关机就是重启,PE也是一样,大伙有修过的吗,希望指点一下。

网友A:
我现在上手就是4436S本来的问题是内接不显外接显,我干 显卡后就跑完码就掉电,我都无语这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上手就是4436S本来的问题是内接不显外接显,我干 显卡后就跑完码就掉电,我都无语这机了

是不是做爆了或者短路了

网友:
不照刷个bios把,

网友B:
是不是bios的事情啊

网友:
ec没处理好吧

网友C:
重做个系统。多简单啊。完事再说。

网友:
刷了,一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做个系统。多简单啊。完事再说。

PE里也关不了机

网友:
已经刷了,排除BIOS的可能,

网友:
都换两个EC了,还是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bios的事情啊

排除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上手就是4436S本来的问题是内接不显外接显,我干 显卡后就跑完码就掉电,我都无语这机了

你有碰到这样的情况不

网友:
我就问你,系统重做没有?

网友D:
多刷几个BIOS试试。。。现在的BIOS乱了

网友:
先刷BIOS,再检测IO工作条件,再去掉网卡芯片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好修,,
桥里进没有啊,,之前遇到个,,不开机,处理下触发不亮,,又把桥清洗下,,开机好了,,

网友:
可能io还有问题啊

网友(2015-03-08):
引用 网友D:
多刷几个BIOS试试。。。现在的BIOS乱了
已经排除了

网友:
这个板子一般都是座的问题,假焊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我也是进水的不过是IO短路 换后正常开机 到1。1电流无语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
什么都有可能,想问下,最后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个BIOS版本,EC也一起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