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无待机通病分享

楼主(2015-02-05):
客户拿电脑过来的时候说用着突然掉电,然后再也看不起来了。报价拆机。接上电流表,发现有待机,00几也不记得了。接开关没反应,再测3V-5V正常。测了好几次。后来有事,出去了一下。让同事刷个BIOS试试。再回来 ,同事说没3-5V,本来是有的,为什么没有。搞清楚。同事说刷回的BISO,换了个待机芯片还是一样。没办法只能测芯片的条件:VIN,ONLDO,LDO都正常,但是REF:0V,肯定不正常。让同回原来的芯片。再测REF出来了。
接着往下测,发现EN1有5V,EN2没电压,但图纸上是相连的,怎么会这样呢。直接从第7脚飞线到EN2,结果待机过高。哪里短路了?看来不是断线了。把线去掉,再接上电流表看看。发现一个小细节,就是接的瞬间电流是0.03左右才掉回0000的。再测发现接电瞬间是有3-5V的,看来是哪里短路拉低了。让同事测一下所有阻值,他说都正常,我也不知道是多少。接下来到论坛找了第一个帖子。是关于C364的短路会引起无待机,测都不测,直接把C364去掉。再接待机出来了。然后再测一下,EN2有5V了。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学习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提供案例 此故障没碰到过 但此机器碰到过触发掉电 后经检修是C363短路 更换后OK

网友:
这个是联想的机子吧  师傅 好思路阿

网友:
此故障没碰到过 但此机器碰到过触发掉电

网友:
很好的 经验 很有用

网友:
这个好像很多年前就有人发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是触发掉电的 后来没修好直接给客户换板了

网友:
你的这个我也学习了

网友:
没见过这种情况哦.学习了.以后碰到这机器都好修了

网友:
值得研究。sl啊坏的真不少

网友:
那个电容是干啥作用的

网友:
此机器碰到过触发掉电 后经检修是C363短路 更换后OK

网友:
虽然是通病 至少经过自己的分析

网友:
还有个19V的保险也是通病吧

网友:
这个问题倒是碰到过 不过只一次 看来是通病

网友:
赞一个,这样的帖子要多多收藏

网友:
万分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C364在待机芯片的什么位置啊,起什么作用,为什么它短路就没有待机,怎么没张它所在的位置呢

网友:
长见识了 。。

网友:
此故障没碰到过

网友:
楼主 ,c364 是干 啥的 ???说明一下 。    它短路了吗???

网友:
能发一张清楚的图就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倒是碰到过

网友(2016-03-27):
大家都说EN被拉低是通病,看来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呵呵 待机电路啊

网友:
楼主你确定是C364,图纸中C364是HDMI的差分时钟耦合电容,这个电容引起无待机?再看你板子实物焊盘也不是耦合电容的焊盘啊!求证一下

网友:
看来你也是看帖子才修好的,自己思路呢

网友:
小电容漏电的

网友:
5V短路,修到过好几台了

网友:
哦。。。。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这估计真的是通病,我也遇到过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先收藏再加分!

网友:
过来学习下,EN1和EN2电压0.5,无待机

网友:
好像是一个电容短路

网友:
下回通病加权限哦!!!

网友:
这款机子电容坏的我也遇到过

网友:
对于修机的小白理论一窍不通  通病就是福音  记住了下次碰到就直接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