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华硕头痛

楼主(2015-02-05):
  修一台上网本 华硕U20FT  故障是  插上电源 就在0.01-0.40左右  自动触发上电掉电 循环中 各个电压已出来 只有集显电压没电  我撬起IO 开关脚 和  发出去的开关脚 还是要自动触发循环   哪位道友能支点招 分享一下!

网友:
可能是BIOS刷BIOS

网友:
是不是看一下宏基35v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基本桥虚焊l   ec 你拆开关教没有用  ecy要不是靠这个脚去桥开启供电s3信号

网友:
没有图纸 吐血

网友:
集成显卡的吗

网友:
刷下BIOS试下

网友:
没有图纸的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
多数是桥坏,我到没遇过几个BIOS坏的。

网友:
修过一台这样故障,开机键电路不良

网友:
换桥吧。。会好的

网友:
是桥啊!先查CMOS电池有电吗?不行换桥了。

网友:
与bios没有关系

网友:
可能是一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刷bios  试试下

网友:
华硕没图纸确实麻烦

网友:
ASUS BIOS容易坏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

网友:
华硕这机器刷bios吧,很可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