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笔记本2代3代CPU是多大的

楼主(2015-02-05):
直接看CPU的表面就能知道是几代的还有其他参数

网友:
1代是有两个核心 2代跟3代 我是看桥的 hm6几 就2代 3代就7几

网友: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勿喷

网友:
CPU 不低啊   SR02Y    I7 2630QM 2代I7的

网友:
给你发个CPU的对照表,好像论坛有下载的,

网友:
只能看出是个2代的cpu  一代是两个核心 二代是深蓝色的cpu 三代是有点浅蓝色的cpu 上面的晶体特别打的话就是i7的cpu

网友:
问度娘就行了,你这个打上SR02Y,度娘就话你知了~

网友:
你的是I7的吧  核心那么长 百度搜索 SR02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