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铭瑄狂镭HD2400 挡2A

楼主(2015-02-05):
故障挡2S
核心电压1.29V   显存1.98V(DDR2)27M晶振两脚0.95V 0.94V     16对电容正常, A面面16对数据最小543 最大545     B面16对数据线打值最大806 最小805已经加焊过,现象还是和没加焊之前一样。求思路......

网友:
有这个显卡的BIOS者,跪求提供一下。

网友A:
可以刷公版的显卡bios

网友:
ATI  2A不好搞

网友:
加焊主芯片,不行的话放弃

网友B:
挡2S的,还没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挡2S的,还没搞过

这都被你发现了,打错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刷公版的显卡bios

对了上次一张N卡挡2A,刷别的品牌的BIOS,刷完显示了,但花屏,而且很像GPU虚焊的那种,这个花屏和BIOS有关系吗? 公版的BIOS还是不知道哪里有,度娘没有找到。去这个网站(http://www.techpowerup.com/vgabios/)下载的BIOS都是59.5K或者60.5K的大小,而不是64K刷了,但还是没有效果。

网友:
这个卡没修理价值了吧

网友C:
加焊不好就放弃吧!27M晶振两脚0.95V 0.94V看似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不好就放弃吧!27M晶振两脚0.95V 0.94V看似不正常。

示波器显示波形很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