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E掉电反复重起。很多案例没看到解决的。

楼主(2015-02-05):
       接同行一台B460E集显。跟B460不同的呢。插电源。自动开机关机。反复重起。电流大概到了0.2到0.3的样子。示波器抓所有电压瞬间都有起来。没思路。换了个 CPU。换拉两个CPU。换第一个还是自动重起。但是电流跑到1.3了。看样子已经显示了。接屏。刚刚显示就掉电。又是反复重起。显示就掉。以为自己CPU有问题。又换了一个。换一个以后不自动开机了。但是还是一样显示就掉电。通常遇到这种问题我就会放在哪里。让他去重起。过一会就去摸摸看是否有敌情。我就去基地看看。看的案例比较多。大都是没用的。都把460和460E 搞混。不是铁壳就是待机芯片哪个腐蚀的电阻。我不是白痴好吧。铁壳短路的瞬间会温度异常的。而且颜色不对。待机芯片干脆不是一个位置的东西。还有说做桥。刷BIOS的。没线索。就回来看板子。好啊。一看吓一跳。好好的板子。开哪里大短路了。赶紧关电。供电点短路了。直接烧了。接下来的图片。你们就知道了。也就是没看到有解决的。以后碰到这种故障的没办法下手的。就照我的图片试试吧。运气也许有我的好呢就是图中的红色标记电容。

网友A:
没说清楚啊   那电容干嘛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说清楚啊   那电容干嘛用的

肯定公共点CPU哪里的电容啊。看板子就知道了、

网友:
刚好短路才找到问题

网友:
楼主不容易啊啊说明什么问题没看美白啊

网友:
刚好短路被楼主发现了

网友:
不是很详细,没明白

网友:
一般都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