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 显卡温度高

楼主(2015-02-05):
今天接修一台 dell 1088笔记本冷开机显示正常 ,鲁大师测试 显卡报警 95度以上,几分钟后自动重启,显卡从新植株做的BGA,还请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风扇改常转,手摸显卡散热片热吗,是不是误报啊

网友:
温控芯片已拆风扇常转还是不行,使用时间比以前长点了,是不是显卡本身有问题了。

网友:
没垫好,或者散热器坏了

网友:
铜管检查过没,没问题换卡

网友:
对啊!先搞散热器,不行只能换个显卡试下。

网友:
散热器和显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
先排除一下散热器啊  看是不是好的 散热管子坏很正常  而且旧版本的630显卡 本来就有问题

网友:
扇热ok换显卡

网友:
这种显卡都得换掉才能稳定

网友:
供电高 也会导致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