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软件编程软件为WINGPC。大神进

楼主(2015-02-05):
编程软件为WINGPC,在淘宝花2元购买的。编程线按照下图制作。232和485都能用。本机232通讯。但不知为什么总是通讯不上。然后又换台式机还是不行。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完全没弄懂,这什么东东,TTL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弄懂,这什么东东,TTL吗???

是罗克韦尔(三星)PLC

网友:
可能有接错线的地方

网友:
软件不对吧?

网友:
你有什么好用的软件吗?

网友B:
我感觉是软件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是软件的问题啊!

那有没有类似的软件推荐一下子,谢谢

网友C:
1。貌似要MAX232芯片把TTL电平转换一下吧
2。 COM口  2脚 RX接 NX700 RS232C的3脚 TX上的,
3。 COM口 3脚  TX接 NX700 RS232C的2脚 RX上的,否则是不能通讯的。

网友:
看着楼主接线有点乱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貌似要MAX232芯片把TTL电平转换一下吧
2。 COM口  2脚 RX接 NX700 RS232C的3脚 TX上的,
3。 COM口 3 ...

谢谢大师指点,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