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7P55 LX 三秒关机 求助

楼主(2015-02-05):
P7P55 LX 三秒关机

经测量  CPU电源管理蕊片是UPU ASP0905 无图纸

量MOS 有1.8V电压。高了, 无蕊片图纸,咱办?

内存供电正常 1.5V  总供桥都正常。

这大板,就是牛B  IO跟我们的不一样。

网友:
有要的朋友可以下载,是好的。

p7p55 lx.zip

网友A:
CPU供电芯片,APS0905    33脚26脚12V    47脚 5V   48脚PG 3脚EN

网友B:
我也也在修一块这样的主板  不过是不加电  还在苦逼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芯片,APS0905    33脚26脚12V    47脚 5V   48脚PG 3脚EN

谢谢。 有PDF吗,能不能发一份给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也在修一块这样的主板  不过是不加电  还在苦逼中

这主板,真垃圾。 1156的U  唉,都没有U来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 有PDF吗,能不能发一份给我呀

0905的不用这个 别的点图是有用这个芯片的 P5系列的就有,P5G41之类的就有了 你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0905的不用这个 别的点图是有用这个芯片的 P5系列的就有,P5G41之类的就有了 你看下

哦,好的,谢谢了。

网友:
三秒关机 这些电压都出来了!整板有没有短路处所啊?如USB接口等。

网友:
学习一下,希望楼主搞定之后继续补贴

网友:
掉电的问题不太好搞,CPU核心供电,BIOS问题都有。

网友:
按供电,时钟,复位 PG来修!我想一定可以找到故障所在

网友:
只有上课时的脚位图,没有PDF
将就用吧

网友:
这个主板的CPU管理芯片外围电路的2R2电阻容易坏,已修过几片。

网友:
先刷BIOS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