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e540 i5 独显拆掉了,怎么改核显?

楼主(2015-02-05):
Think   e540  i5  独显拆掉了,怎么改核显?
无所不能的月饼啊,请你 大发神威吧……

网友:
要是支持集显的话,把独显供电断开应该也能显示。。

网友:
拆了试下我上次就这样不过不是这个机

网友:
有图纸先看下 基本的 集显的LVDS等是否设计

独显改机箱不是所有的机器都是那么简单就能改好的

希望有改过的帮助你下 !

网友:
这机器本身就是独、集两个显卡吧?

网友:
看下图纸集显有没有没上料的

网友:
维修过程如下,请指教:
开机检测--0.9卡,
  拆机----独显 820短路,果断摘掉,(黑椒),然后又拆掉两个供电上管,接外屏,居然亮了,
没想到的是再重启又不亮了,机器一直自动重启,N多次会亮一次机,怀疑CPU问题,拆了个同型号的i5 四代的U换上,还是不亮,求思路………………
后续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