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R523L笔记本花屏

楼主(2015-02-05):
型号:三星NP-R523L
版号:BA41-01360A  REV:MP.1.0
故障:开机进系统花屏  点刷新后就好了   睡眠状态下冷机一会在开机也有可能花屏  点刷新也会好   只有进了系统才会花屏  系统换了也是一样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理论上是要一个个来排除故障的  不过你这个应该是显卡问题  修过428  523和你的故障如出一辙

网友:
重点查显卡供电滤波电容是否有失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要一个个来排除故障的  不过你这个应该是显卡问题  修过428  523和你的故障如出一辙

你的是直接换的显卡吗

网友B:
你可以先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先加焊显卡试试

加焊了  也是不行  不知道怎么搞   笔记本维修还是一个小白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屏有问题啊

网友C:
接下外接呗,看看花不花

网友D:
换个屏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下外接呗,看看花不花

外接还没有看到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屏试试啊、、、

换了屏试了  也是花屏

网友:
显卡坏了吧!你先换一个吧!

网友:
显卡出现花屏了 就换一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