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坛友要求,发一个将长度过长而影响使用的万用表笔处理办法。

楼主(2015-02-05):
       在发自己DIY万用表笔探针的那个帖子时,有坛友要求表笔线的处理办法。特在此发上来让大家看一下。个人感觉这种办法比用绑带等绑起来的要美观一点。但因个人不知道也不清楚这样处理会不会导致测量的结果不准,或者干扰什么的。仅以美观和使用方便的要求来处理。

网友A:
会不会影响精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影响精确度。。

能不能好好聊天了。都说了只以美观和方便使用为主的。

网友:
看明白了,原来是这样绕线法!!

网友:
觉得会影响精确度!

网友:
应该不会哦 这个只是绕起来的

网友B:
不知道在使用的时候方便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在使用的时候方便不

可以啊,挺方便的。把缠起来的线往插头那边靠一点就不影响什么。

网友:
学习了,待会把我的快克也绕一下呢,线太长了

网友:
测量信号不知道会不会影响?

网友:
看着很美观不过我个人都是习惯用长点的表笔线 有时候线短了用着不方便

网友:
很详细 很实用

网友C:
N年前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54463-1-1.html,凤城就发过,你实地培训学员,还是不发这种没有意义的帖子为好

网友:
不建议这样做!我平时表放在较远的地方测量的,还嫌短呢!还会影响交流参数的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N年前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54463-1-1.html,凤城就发过,你实地培训学员,还是不发这种没有意 ...

我没看到,不好意思,我发这个还是13楼的朋友要求我发的。

网友:
楼主这线弄得还挺好看的!真的不好说,记得有人说过,两条线长了即有电容,又有电感,又是电阻!
在这万用表上应该影响不大吧!又不是示波器!

网友D:
朋友,惨了。给你发上来。有个版主说我发没意义的帖子。

网友:
原来是表笔绕线大法,这样会不会不方便!

网友:
表示我就随便绕的,

网友E:
楼主打结的手法的确是很好看,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我需要两个表笔之间的距离要比较长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这样的表笔要打开用,并不灵活。
其实,市场上有长度比较短的表笔在买,比如我现在用的固纬的,导线部分80cm多点,以前也买过SANWA的短表笔。
另外,长表笔对测量小阻值电阻是有影响的!大家用3位半一般是不会发现这个问题的,因为它根本分辨不出0.20和0.24Ω之间的差别。换4位半万用表就能发现不同表笔的明显不同了。比如我的结论是我手头的固纬短表笔的自身电阻最小,同等长度的SANWA表笔比福禄克的更低。
这个问题对于不同维修者的意义当然不同,比如我就要测到一些小电阻,经常是0.1Ω级别,甚至是0.1mΩ级别。
很久以前这个测试线自身电阻问题困扰着科学界,直到发现开氏温标的那位才找到了完美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打结的手法的确是很好看,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我需要两个表笔之间的距离要比较长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 ...

对于我自己来说,修数码类的东西,最大也就电脑。这么长足够了。我这线将近有二米长。自己用时太长感觉很不方便。

网友:
楼主手工不错哈  DIY

网友:
太麻烦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朋友,惨了。给你发上来。有个版主说我发没意义的帖子。

没事 就当温习一下

网友F(2015-04-16):
你这。跟我的一样啊。是不是抄袭。。。哈哈
不过我也是抄袭的凤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这。跟我的一样啊。是不是抄袭。。。哈哈
不过我也是抄袭的凤哥的。

就是看到你的表笔,感觉太漂亮了。才山寨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看到你的表笔,感觉太漂亮了。才山寨的 。

搜噶。。。

网友:
那天不用的时候,按这方法整好放起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