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简单维修苹果A1260不开机一例!

楼主(2015-02-05):
苹果:A1260  版号:820-2249-A
不开机,电源灯时亮时不亮!

待机0.05  客户电池已经坏了!

拆机,测电压3.42v、12v、3.3v 5v待机均有,电源灯时亮时不亮,亮的时候也不开机。刷了bios!测btlow为低,测sys-onewire 2.7v电源口中间那个线是0v。

先修电源灯,从主板的ONEWIRE点跑小板的Q6901的3脚,跑半天没有跑到。小板上Q6900倒是有标示,从Q6900找找到Q6901,发现3脚没电压,无穷

大。直接从主板飞线过来,测2\5脚无电压,正常应该9v左右,让复合mos管导通。直测Q6900的控制极为9v,正常逻辑正常的话由LM397直接拉低。

测LM397 3脚0v,1脚9v,直接4脚对地。接电测电源灯已经亮,还是不开机。

此机的H8S是BGA封装,取下重植可以上电。此机要用原装电源才能开机,可调电源是开不了的。不装电池也可以开机。

上电装屏没有亮,因为用原装电源看不了电流。测PCI得复位3.3v已经有了,接喇叭。声音:file:///C:\Users\lucky\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909688618\QQ\WinTemp\RichOle\AV]GRBI2C)O_D~SJ))BMIX4.pngfile:///C:\Users\lucky\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909688618\QQ\WinTemp\RichOle\AV]GRBI2C)O_D~SJ))BMIX4.png三短三长 再两短。  还原原装bios修复!!

奉上原机备份BIOS,cpu:T8300 2G 8600GT显卡 苹果A1260备份 T8300 2G 8600GT

沙漠孤烟。。。 + 1 赞一个!

网友:
只能说楼主高手,并且确实留了一手!

网友A:
强行拉低U6990的4脚少了一重保护,不要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行拉低U6990的4脚少了一重保护,不要紧吧

找不到LM397。。。。

网友A:
H8S/2116V F2116BG20V
是多少MM的锡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8S/2116V F2116BG20V
是多少MM的锡珠

我用的0.5的,找不到钢网,自己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0.5的,找不到钢网,自己摆的。。。

你真有耐心

网友:
小芯片没多少珠子,手工摆也费不了多少时间,而且焊盘间距够大。做的不错

网友:
这款苹果是不是很老了啊?楼主很腻害的说。

网友C:
楼主修的不错,但我想说明一下,这款机器用可调电源是可以开机的。我用的是(龙威30V 5A)的可调电源。已经修过不少这个系列的机器了,都是用可调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的不错,但我想说明一下,这款机器用可调电源是可以开机的。我用的是(龙威30V 5A)的可调电源。已经 ...

我用的安泰信aps3005d不触发的!可能线有区别吧

网友:
淘宝买的h8s很多不带程序,买二手坏的多!

网友:
修苹果机好厉害的说,苹果板子看到都头痛

网友D:
h8s 用什么干下来的,风枪还是机器

网友E:
苹果有的可以触发有的不带电池不能触发

网友:
苹果?目前还不敢想修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h8s 用什么干下来的,风枪还是机器

风枪,它的背面是南桥,旁边就是内存槽。觉得风枪更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苹果有的可以触发有的不带电池不能触发

对。一开始我也不确定是不是电池引起的,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厉害,修苹果好赚

网友:
这机器修了好多台基本都是显卡坏的,不通电的还是第一次遇到,留下

网友:
苹果的就是麻烦,楼主厉害啊

网友:
这款显卡特容易坏,h8重植可以触发

网友:
这都可以啊 楼主果然是很强 这样看来是排线坏了不开机

网友F(2015-07-29):
不接电池可以开机吗?

网友:
下载后,发现我下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接电池可以开机吗?

确定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