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1A55-M LE电路图或点位图或者F71870AD引脚定义

楼主(2015-02-05):
求大神帮帮忙,本人新手,此板开关针有5V,就是不触发,IO没引脚定义

网友A:
点位图有,图纸只有内部才有

F1A55-M LX PLUS R1.02.rar

F1A55 -M LX R2.0 R1.00.ra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位图有,图纸只有内部才有

我的是LE,PLUS和LX合适吗

网友:
经测量IO的PWOK没电压,是不是代表IO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LE,PLUS和LX合适吗

j仅供参考,维修靠你自己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j仅供参考,维修靠你自己的了

多谢点位图

网友:
不用谢,有用到就好

网友:
楼上有f1a55-v的点位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