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笔记本触发ECit8502e不出DNBSWON#开启信号求解?

楼主(2015-02-05):
  上午客户送来联想笔记本z360,故障不触发。在拆开笔记本的时候看到笔记本动过,一处使桥(单桥),一处使EC。大阻值检测一切正常,加电、电流到达0.004a,触发没反应,测3、5v有系统电压。接下来测量触发工作条件。从CN4

网友:
EC的待机基本条件:3.3VPCU正常_RST为3.3V正常、EC_LID#为高电平正常、ACIN为高正常、BIOS_CS#有波形。EC的时钟是自身完成没有外挂晶振。

网友:
不处罚的机器还是好修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  不触发的思路是很明确的  你这个前面还有一步  按时序查吧

网友:
楼主你机器都没查完怎么继续啊,描述的也不详细。只要电压信号阻值辅助的波形之类的要查一下啊

网友:
     就为了点下载fenshu 啊

网友:
说的不明白,没看懂

网友:
2楼已经给你给出了触发EC所需要的条件,然后你需要检查南桥的待机条件:RTC电路、供电、RSMRSTA#、开关。至于你说的DNBSWON#这个信号,这个信号是输入的,不是输出的。正常位高,按开关有高低高的跳变。这个信号一般由待机3V上拉。根据你的描述,应该还没有出待机电压吧。

网友:
EC 不出?开关到EC有信号么?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问题 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
IT8205这个芯片有些用125脚触发 有的用18脚  我也没解决不触发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