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开机显LOGO掉电

楼主(2015-02-05):
      接一台R61老机器,开机显示LOGO就掉电,且不能再次触发
                拆板.................这机器老难拆了,螺丝多且长短不一
                  裸板再次开机,同样故障,掉电之后连待机都没有了,操起万用表戳戳,各供电电感没有明显短路
                            这情况我估计要不就是小短路要不就是缺信号,要不就是哪个供电芯片虚焊
     先不急,拿着光板子问问师傅去,跟师傅描述一遍故障,师傅说,你把待机3 5V的电容换了就行了,
        三下五除二,电容换好,开机测试,神了!真不掉了!多次开机都不掉!师傅不愧是师傅!(图片就懒得上了,电容就是3 5V的胆电容,两个都换了)

网友:
还是师傅经验老道啊!做徒弟的应先自己搞,搞不了的再问师傅。

网友:
应该是3V5V过压保护了, 有示波器打一下就知道了, 当然没示波器问师傅也是好的

网友:
我也遇过同样的故障..

网友:
这是通病了

网友:
当你拆装多了熟练了 会发现这个机器拆装很简单

知道了故障 分析下为什么 相信你的水平会越来越好

网友:
师傅不佩服不行啊,这就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