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有背光不显示

楼主(2015-02-05):
       今天接一台联想的G470,客户说屏幕有亮光不显示,连LOGO都没有。 开单留机走人,  没有联想LOGO,这个都知道?还挺专业的嘛!
        拔下电池,接可调电源,上电,显示还真是有背光不显示, 这是显卡不好的节奏啊, 可是据我所知这机器是HM65的芯片组,二代的I5是集成显卡的,屏幕显示应该用的是集显吧?  猜测啊,呵呵, 先换个I3的2330CPU一试,还是那个月亮啊, 排除CPU, 还有什么? HM65?  屏线? 屏?  论坛一搜还真有类似的案例,可惜好像没解决啊,  我得解决啊, 虽然知道屏不太可能还是先测测,一侧屏是好的,用镊子压屏线没有反应,还是有背光不显示, 测量集显供电标准的0.45V, 工作基本正常,CPU和屏排除, 屏线有嫌疑,但是没有,  心中祈祷桥千万没事才好啊,   感觉和显卡没什么关系,还是排除一下吧 断开PJ801再说, 这种机器断开显卡也是可以显示的, 断开后上电, 电流到0.8左右已经显示了,看屏幕LENOVO  已经完美的显示了,  这什么情况?  显卡不好?  心中一个大大的问号 再接上试试,烙铁点上PJ801,电流1.3A左右显示了,咦?  也正常!  好了?  就这么结束了?  这是哪出啊?  断开接上就好了?  不可能啊,  反复测试ok,  后来恍然大悟, 没错就是屏线的问题,  可能是静电造成的,所以拔插了屏线的两头正常了,  就这么简单,  反复拷机 正常,早知如此就不拆主板了, 明天再测测 ,呵呵... ...     哦,对了,遇到好几台机器,要么暗屏,要么内屏不显示,都是屏线没接触好造成的, 分享给大家,自己总结的经验,很好用哦。   临走请大家给捧个场加积分呗

网友A:
屏线的问题以后是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的问题以后是要注意。

看似简单,实际解决很多疑难问题啊

网友B:
PJ801屏供电的问题????????????????????

网友C:
我也遇到过好几次,确实这样,有些屏线重新插一下就好了!

网友D:
楼主这机器的有背光不显示是指屏幕黑屏还是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机器的有背光不显示是指屏幕黑屏还是白屏?

是黑屏,不好意思,没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PJ801屏供电的问题????????????????????

你在看一遍帖子就明白了 PJ801 独显供电PWM的主供电节点

网友E:
对于这种情况是喜是忧啊

网友F:
如果是我的话?早换显卡了?细心啊

网友G:
屏线的问题还是很多的

网友H:
碰到过几台是因为屏线接触不好造成的这种现象,算是白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J801屏供电的问题????????????????????

断开PJ801,是为了排除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于这种情况是喜是忧啊

还真是有喜也有忧啊,好的太轻松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屏线的问题还是很多的

是啊是啊,屏线问题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我的话?早换显卡了?细心啊

HM65的芯片组因为大多CPU集成显卡,独显坏的相对少了

网友:
貌似感觉很巧合的样子。

网友I:
这样显示也应该是灰屏把,不应该是黑屏把。

网友:
有时候修电脑就是烦啊

网友J:
还是有些疑惑,有可能你动到什么地方了。一个月不返修才真的叫搞定!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屏线导致不显,重插就好了,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样显示也应该是灰屏把,不应该是黑屏把。

是灰屏,不好意思,就是不出字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是有些疑惑,有可能你动到什么地方了。一个月不返修才真的叫搞定!

确定没有动的什么地方,感觉就是屏线,我巴不得他返修呢,好弄清楚到底什么问题, 我感觉屏线最可疑

网友:
有时候也是要看运气了,恭喜楼主修复成功

网友:
是的  有的屏线原因   看着和屏坏了样   注意啊以后

网友:
这个钱捡得舒服哪

网友:
维修是找问题麻烦

网友K:
是屏线拔插就好了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好几次

网友L:
这个需要用户回去多用一段时间才能知道的。

网友M:
透露一下,赚多少了

网友N:
楼主运气好。HP 很多机器灰屏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O:
简单的问题可以看出楼主扎实的功底,应该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P:
今天也遇到个,客户就在旁边,我说这是屏的问题,不信的话,我换个屏给你看,他说你换试试,我换上后熟悉的LENOVO出来了,装机收钱把人送走。然后小跑回我的工作台,满怀激动的翻出我的通用驱动板,熟练插在换的屏上,12V电源一接,刺眼的NO SIGNA。嘿嘿,心满意足的收起来了

网友Q:
有句话说的很好 菜鸟维修来就喜欢猜测显卡桥这些 高手维修 主要是细节。

网友J:
楼主有专劲,是想把故障搞的明明白白,不是为了收钱了事。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R:
断开PJ801排除独显,好资料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R:
断开PJ801排除独显,好资料啊 。

见笑了,这早已不是秘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好几次,确实这样,有些屏线重新插一下就好了!

这倒是实话啊

网友S:
不是PJ801节点虚焊所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不是PJ801节点虚焊所致吧

绝不可能,感觉和独显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H:
碰到过几台是因为屏线接触不好造成的这种现象,算是白捡了。

是啊,白捡了好几台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屏线拔插就好了吗

对啊,就是屏线拔插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需要用户回去多用一段时间才能知道的。

是啊,已经拿走好多天了, 现在已经过年放假了,明年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透露一下,赚多少了

同行的机器,赚不了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运气好。HP 很多机器灰屏是显卡的问题。。。。

说的没错啊,我是不太喜欢惠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简单的问题可以看出楼主扎实的功底,应该是屏线的问题。

楼主见笑了,大家互相学习,交流一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P:
今天也遇到个,客户就在旁边,我说这是屏的问题,不信的话,我换个屏给你看,他说你换试试,我换上后熟悉的 ...

楼主的意思是白捡了一个屏吗?英文真心看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有句话说的很好 菜鸟维修来就喜欢猜测显卡桥这些 高手维修 主要是细节。

称不上高手,还在努力中啊,大家共勉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有专劲,是想把故障搞的明明白白,不是为了收钱了事。值得大家学习。

是啊,学技术还是得钻研啊,不过等以后自己开店了估计就不这么执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种情况遇见的太多了,LED的屏很多都会出现灰屏,重新插下就好

哦?看了楼主捡的很多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看你说得这么简单,,太简单了,哈哈,不过,LZ够注意细节啊,就是简单的事,好多人我估记是先干桥了,
听 ...

楼主客气了,大家互相学习,提高自己,加油

网友V:
引用 网友W:
怎么,没修好吗? 难道是桥?

之前是不触发,我换了南桥后是这样的,不过桥下掉了点.但我仔细看了都是空点.应该是没得什么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之前是不触发,我换了南桥后是这样的,不过桥下掉了点.但我仔细看了都是空点.应该是没得什么问题的.

看了楼主遇到了麻烦的问题,这需要慢慢查了

网友:
     难道不会是屏线没插好的原因吗?我记得我以前遇到过一个机子就是屏线没插好 他屏是灰但的有亮光 就是没图像

网友:
有时候还真是这样,不敢面对客户这样插屏线就好

网友:
又捡到钱了啊

网友:
有时显示灰屏,不好测试.

网友:
看起来简单 实际查起来 不容偶一啊

网友:
对 这种问题最容易返修 因为没有找到根本问题

网友:
这机器修的,希望不要返修吧

网友:
屏线问题遇到过几次

网友:
学习了,涨姿势

网友:
我上次就碰到一次就是屏线没有接好

网友:
楼主拔插屏线后没试就修板,绕了一圈。

网友:
在维修中,常遇见屏线接口不良引起的不显或灰屏。

网友:
屏不显,以进系统,应外接试试,先排除屏这线,后动主板

网友:
常见到别的问题,修坏主板的例子太多了,大动主板应排除外置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