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8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2-05):
声明:本文是事后补发,故障板卡已更换,图片是另找板卡照相做参考。先上个全方位特写

光说不练假把式,学了那么久还没完完全全的修过一块板,因此听说老师那有笔记本坏板卖,毫不犹豫买了块。由于拿到的只有光主板,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只能老老实实一步一步来了。第一步,先看外观,有几处污渍,看着没什么大问题,懒的清洗了,粗略看了遍,没掉件,元器件和芯片神马的外观没有明显损坏。
第二步,测对地值,公共点、各大电感打了一圈,没有明显短路,终于可以开始上电了。
怀着忐忑的心情请来可调电源,电压调到19.5,祈祷不要看到火花四溅。
对不起观众的是插上电源没有火花,只有待机电流0.01,听老师说这板子不插CMOS电池是自动触发的,但是这0.01明显没触发,不管老师说的对不对,自己触发试试吧,没动静!!!哎,老老实实修触发吧。
先测待机3/5V,正常的3.35.02V
开机针3.3V也正常。
尝试下触发3.3-0-3.3,高低高跳变有了,说明开机信号已经发给IO了。
还好有图纸,触发三步曲第一步,查寻NBSWON#信号是发到IO125

再通电测IO125脚,3.3-0-3.3跳变,说明IO收到信号。
第二步,测IO有没有发出开机信号给桥

测量IO80脚,3.3-0-3.3跳变,说明IO已发出信号给桥了,那么基本可以判断IO是好的。
当时拿到板卡的时候就想千万别是桥问题,怕什么来什么,坑爹啊!!再怕还是得修啊,继续测吧。

看图纸找到开机信号到了R284,还好,至少还有测试点,不然我就瓜起了。
找到R284,空的???我还没骂的出娘来,发现一根美丽的细线从它的位置拐进了下面一个测试点。

一测和前面D10相连,大喜过望,上电测电压。尝试触发,0.7-0.11-0.7,这是正常呢还是不正常呢??跳变是有,可是这电压感觉咋就跳的那么无力!!
分析D10的方向是PCHIO,那么这个电压不是IO过来的,而是PCH端的电压,而且电压不高于3.3V。那么IO80脚为高时就同为高,为低时可以拉低DNBSWON#,得出结论应该是南桥缺电了。
3V我就查3V嘛,3V_S5是吧,搜图纸。

查到PQ33,上电测量,D3.3VS0VG0V
问题已经显现出来了,这是一个N沟道的MOS管,高电平导通,接下来就先找+15V有没有。
测量PR45两端都是0V,越来越接近目标了,就是你的问题了。再往上追,

刚学过RT8205C芯片工作原理,上电,直接测PD192脚电压,嗖嗖嗖的万用表就飙到15.3V。问题就在中间这段了,跑不了了。
看图纸上PR45PD19中间就相隔一个PR23822欧的电阻,估计就是你丫的问题。主板上找到,看到此处有污渍,连带下面一个电阻R302都有轻微锈蚀的痕迹。

直接请出行走江湖的武器——万用表,打电阻,PR2380L,调到20M欧档还是0L,料板上找了个20欧的电阻换掉;顺便打下R30220M欧档也是0L,查图纸

看来这个污渍威力还不小,找了个104的电阻换掉R302
不放心,对周边几个元器件都对照图纸检查了下,没什么问题了。
由于主板自带CPU,插根内存,上电电流欢快的升升降降,升到0.6左右又降到0.46。当然,由于没有VGA接口,没法接显示器看到漂亮的显示画面,但是老师说这块板卡已经能点亮了,维修至此结束。
当然,维修过程没有这么顺利,走了很多冤枉路,测了RTC供电、复位,测了SMINTRUDER#PCH_INVRMEN等等,就不一一写出来了。第一次写经验帖,希望对和我一样正在学习中的同学有所帮助,高手不喜勿喷!

网友(2017-02-23):
作为新手来说 还是修的不错的

网友:
这个升压15v通病了

网友(2015-02-11):
引用 网友A:
楼主自己开的店还是做技术员

正在学习中!

网友:
根据时序走

网友:
新来的,学习了。

网友A:
楼主自己开的店还是做技术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李又没有在旁边给你 瞎祸祸

呵呵,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之前没测量南桥的11个待机条件!!

确实,经验还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迅维的吗?写的很详细啊

条条大路通罗马,关键看你怎么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功力真是不错

还在学习中。。。。。。。多多指教

网友:
很好,正需要

网友E:
楼主的功力真是不错

网友D:
你是迅维的吗?写的很详细啊

网友:
按时序一步步来都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承学员。给你加分了

你打广告不害怕  关禁闭哇  。。。。

网友:
值得学习 ,真是高手

网友:
现在的学员越来越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