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超级本s400开机灰屏

楼主(2015-02-05):
今天朋友拿来一台联想S400说坏了帮忙看看,我一看超级本,仔细一看屏轴比较紧C壳屏轴位置裂了,AB壳也胀开一条缝,开机试试电流正常,不掉电,拆机打阻值没见异常,想外接显示器试试一看只有hdmi,插上正常显示。测屏接口线3v 20v正常,又一想不对啊AB壳怎么会有缝隙,拆开AB壳,拆屏螺丝,看屏已经是换过,可能换的屏比原来的厚了一点才导致AB壳有缝隙,撕掉屏接口锡箔胶布,重新拔插接头,开机LOGO出来了。关机处理屏轴装机试机正常,原来是接口接触不好导致开机灰屏。

补充内容 (2015-2-6 10:26):
这个机器我第一次拆,D壳橡胶垫下面都有螺丝大家注意了,拆键盘一定要先拆D壳才可以看到K螺丝是锁键盘的,电池位置也有4个小机关锁键盘,和其他机器有些不同,我观察比较仔细还没中招

网友A:
好啊楼主,这下赚到钱了吧?

网友B:
屏线接触不良导致的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啊楼主,这下赚到钱了吧?

朋友的机器赚不到钱的,朋友在照片都不好意思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接触不良导致的呗!

最主要还是屏轴引起屏线接触不好

网友:
s400 我都拆过好多台 了,    你这种问题说明上家粗心大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朋友的机器赚不到钱的,朋友在照片都不好意思拍

楼主好人啊,多少也得赚点儿钱啊,不能白忙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人啊,多少也得赚点儿钱啊,不能白忙活啊

机器是我老婆的同学死党啊,我还要请吃饭啊

网友:
显卡好的,是屏线接口接触不好

网友:
维修要仔细!

网友:
这是捡钱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