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独显 加电1.2左右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5-02-05):
刚送来维修 加焊显卡和北桥好了 拿回去一天说是在床上玩的 又不行了 加焊后无效果 怎么维修,有
求解
不开机

网友:
显卡可能挂了,,,,,,,

网友:
先重植,不行就要换了。

网友:
换显卡吧 我以前修到过 这种显卡容易坏

网友:
跳点1.2A不显一般是显卡挂了可能性大些。这显卡现在不贵。

网友:
这个还能怎么修,看电流,显卡植株,北桥植株,不行就换了

网友:
取下重植啊,再不行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