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笔记本触发ECit8502e不出DNBSWON#开启信号求解?

楼主(2015-02-05):
    上午客户送来联想z360笔记本,故障不触发。拆开笔记本发现动过,一处是桥(单桥),一处是EC。无进水痕迹,静态阻值检测正常,上电、电流跑到0.004a,系统3、5v电压已出。触发无反应,测量CN4按键排线口第三针脚到ECit8502e的125脚有跳变。看图 ; 可it8502e的80脚不出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70318852\QQ\WinTemp\RichOle\DSSZ9NF6}R[W)QCTGK%}2ZF.pngDNBSWON#信号,开始测量ec触发工作条件,ec的avcc3.3v供电脚74脚、复位14脚3.3有、时钟32.768KHZ、 2脚和128脚正常,21脚acin 3.3v有、22脚LID551#3.3v有、可为什么不出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70318852/QQ/WinTemp/RichOle/DSSZ9NF6%7DR[W)QCTGK%%7D2ZF.pngDNBSWON#电压呢?不知道。所以目标盯上BIOS,在论坛里面连续刷了几个BIOS程序还是不行,换bios芯片重刷还是不行难道问题出在桥上面,毕竟桥是动过的。从ec 80脚到桥的开启信号中间有个D21二极管正负极测量无任何跳变,拔掉测量阻值正常 EC阻值602,桥这边阻值是573,中间无任何断线,在桥的背面正好有个开启信号测试点TP11。另外ec给桥的RSMRST#复位信号3.3v有,ec芯片也换过但还是不触发,这是为何,难道还需要什么条件吗

就是这80脚到南桥的信号无跳变,现在在这论坛里面求给位大侠能只招,谢谢!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70318852\QQ\WinTemp\RichOle\HO350X6A_5TAO72FI[M~{KJ.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