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清华同方R17AN 白屏 求助

楼主(2015-02-05):
机器开始是插上电源指示灯亮下就灭  我想是电容的问题 把 电容都换掉了还是这个故障  我就仔细量了下  有一个MOS管 《P607》击穿了 换了一个还是原来的故障 没办法了  就改了一块一体板 发现一体板《迅维淘宝店购置》上没有ADJ 我想应该没问题  接好后发现不行 没背光  就有重新改高压板 我开始就是随便飞线  实验 没问题  就用好的插头正式改装可所有的线都改好后机器开关不能用了 长白屏了   请问这是驱动板也有问题了吗  驱动板的1117转1.8  和1084转3.3 都没问题    没思路了   求解

网友:
补充下:量到按键板的电压也都有 驱动板具体量那些电压不清楚  求大神 给予解释    现在按键板的指示灯不亮  屏幕白屏问题肯定是在驱动板吗?

网友:
白屏··可以先测一下逻辑版上的保险上有没有5V供电上来嘛··有个话就主搞逻辑版啊····别纠结下下面。或者先点个屏啊排除下情况嘛·····

网友:
看样子得刷驱动板MCU程序试试了!

网友:
这是咋整的,感觉啥都坏了!原来的电源板有12V5V输出不?
补焊驱动板试试先!

网友:
原来的驱动板输出是5V和24V   有输出  但是灯管就亮三分之一 还是闪烁的! 现在改完了 是白屏

网友:
24v 输出的是给高压板的,这个最好是原板修好,实在要修不好考虑换板子。 要注意找对开启信号以及开启信号的电压,提示 有2种 1种是高电平开启 另外一种是第电平开启的。  白屏,先看屏供电,再查其他的。

网友:
开启电压搞错了吧,不开机白屏?一定是开启错了

网友:
把亮度线和开关线换个位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