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R-G5314没有CPU供电,求助啊,,

楼主(2015-02-05):
DVR-G5314没有CPU供电,2、6、10、15、56、57、62脚都有12V,32脚1.5V,17、46脚3.3V,VID有高低组合,请教一下是;里有问题,还有哪里关键点没测吗,求助~

网友A:
你说的这个型号我咋都没碰到过了?倒是在映泰的G41有见到用L6713A的 G31的映泰用的是L6703的 两者脚位定义一样 我手上也两个CPU 供电死活不出条件也满足  华擎的G31的一款也是用的这个芯片 映泰的有图纸华擎的是没有图纸的

网友B:
先查外国,没问题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C:
上假负载 vid应全为高 这样查准确点

网友:
541872190 发表于 2015-2-5 23:49你说的这个型号我咋都没碰到过了?倒是在映泰的G41有见到用L6713A的 G31的映泰用的是L6703的 两者脚位定义 ...光吃饭不拉屎是不正常的 能吃饭并表示他正常 条件满足 死活不出电压控制芯片还正常吗 换芯片 怎么就掉进条件满足的死胡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型号我咋都没碰到过了?倒是在映泰的G41有见到用L6713A的 G31的映泰用的是L6703的 两者脚位定义 ...

是啊,条件满足芯片换了几个还是不出来,好郁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查外国,没问题就是芯片坏了。

看看条件应该都满足了吧,芯片换了几个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假负载 vid应全为高 这样查准确点

我是上真U的量有高低组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是上真U的量有高低组合

就拿775平台做例子 不上cpu vid全为高位 全为1.2v 但是若vid排阻坏了 电压有的低有的高 上cpu怎么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拿775平台做例子 不上cpu vid全为高位 全为1.2v 但是若vid排阻坏了 电压有的低有的高 上cpu怎么判断

上CPU高低组合不能判断好坏的话,兄弟,你怎么判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拿775平台做例子 不上cpu vid全为高位 全为1.2v 但是若vid排阻坏了 电压有的低有的高 上cpu怎么判断

刚刚搜索了一下 竟然你的板子就是775的 还是杂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条件应该都满足了吧,芯片换了几个了

查查pwm芯片

网友C:
32脚跟46脚中间有个二极管的,用表笔碰一下32脚看看跑马不 前面是从同行了解到的 查芯片资料46脚在软启动完成后应该为低的 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型号我咋都没碰到过了?倒是在映泰的G41有见到用L6713A的 G31的映泰用的是L6703的 两者脚位定义 ...

  映泰g41哪个板子 下来一个是UP6219B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2脚跟46脚中间有个二极管的,用表笔碰一下32脚看看跑马不 前面是从同行了解到的 查芯片资料46脚在软启动完 ...

没发现相连的二极管,46脚启动后应该为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发现相连的二极管,46脚启动后应该为低吗?

引脚作为ss_end功能是这样的 为低表示启动启动完成 若作为pgood应该为高位 但貌似是amd主板才作此功用 这也是我后来知道的 不同主板电路不同 这个芯片也有用到显卡供电的 特别头疼的芯片 你试试换外围电路的三极管 2R2电阻 焊接时尽量接近熔点 反正把握好温度 芯片特别挑剔

网友:
现在想来同行可能说的是双极性二极管 即三级管

网友:
就图纸而言 确认了一下 中间还有电阻 Rssoc 这是个可变量  intel模式必须的 不同于intel模式的ltb功用 你可以参考芯片图纸两种典型电路找找元件一种是有二极管的 一种是三极管的 纠正一下 42脚应该为高电平 请楼主到时务必贴出来一下 关于L6713的测量引脚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3058-1-1.html

芯片

网友:
条件满足不出供电,如果换了芯片还一样,就要查反馈电路,OVP这些,看看是不是过压保护还是过流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