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一体机亮机不出桌面的疑难杂症问题。

楼主(2015-02-06):
          搞技术的真的很累,在外人看来这行很挣钱,其实我们知道这行现在不挣钱了,而且很累,每一次的成功都是无数次的失败叠加出来的,经验由此而来。为了能给位同僚更多的便捷,现在发这个帖子只是想同行修到我一样的问题尽可能的少走点弯路多点思路。
               昨天同行送了联想一体机C200维修,说是亮机不进桌面。现在细说这台机器的问题,在插上电源按下开机键,电流往上增加机器亮了,可机器亮了不到一分钟自动掉电,电流从亮机的接近3a左右掉到0.6a左右 出现有电无显的故障。在这个亮机的一分钟之内能看到联想的LOOG,幸运的时候能看到进XP的滚动条,而后出现英文字母Power saving Mode,掉电到0.6a左右,有点洋墨水人知道这个英文的意思是省电模式的意思。难道客户按错了那个键才会出现才会出现这个问题吗?我就冲着下面几个按键一顿狂按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在网上看到很多朋友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有一小部分人得到解决,所以就冲着网上说的那些方法去解决我这机器的故障,最经典的解决答案都说是重装了系统,所以我也试着重装系统,结果发现进不了PE,偶尔能进到桌面,不管进不进都会出现这该死的英文Power saving Mode,掉电到0.6a左右无显示,还是一样,那只能拆机咯,拆开机之后发现主板上面的网卡芯片和内存条旁边的场管PQ29有过进水的腐蚀痕迹,在测量各方面都正常的情况下开始发挥广宽的思路,尤其是针对进过水的地方重点照顾,后来刷BIOS, 可无论怎么样还是一样,故障涛声依旧。最后没辙了把所有的连接线拔掉,只剩下屏的连接线和高压板的连接线,连按键连接线都拔了,开机的时候都是短接IO针脚开机的,可还是一样故障依旧。还好我这里有两台C200一体机,大不了一个一个对换过去呗,说干就干,上手就是换主板,可换了主板还是一样啊,那是什么问题啊,难道是屏的问题吗。因为只剩下屏和高压板了啊,所以再换高压板,等换完高压板之后开机亮了,而且还能进桌面拷机一个小时没出任何问题,乖乖!总算找到问题的点了。一趟下来搞了一个下午,好累啊!如果不是我有两台一体机估计是无计可施啊,真不知道自己还会走多少弯路了,可能还会继续冲着那个进过水的地方狂轰乱炸吧,甚至都会还个同行了不修了,庆幸自己有两台一样的一体机。可谁会想到是高压板引起的问题了,而且无论是目测高压板能还测量高压板都有没问题啊,完全不出来啊。搜遍网上都找不到只言片语,庆幸!真的是庆幸!为了以后不让同僚们苦于无计可施所以趁晚上把这个疑难杂症写出来,希望多点参考价值,同时感谢迅维网和这个论坛里的朋友们,以后共同去解决那些未知的问题吧!深夜了!朋友们砸点积分吧!下面发几张图片;

网友:
一般高压板坏,应该不影响机子进系统,感谢你的经验分享。

网友:
咋没人加分,我先给你弄5分,最高权限了。都凌晨了还发帖怪辛苦的。

网友:
是高压条的问题吗?但你屏是点亮了的嘛没懂起

网友:
换高压条修好不少机器,电路检测正常,,就要考虑高压检测保护原理应该想得到

网友A:
你这问题就有点怪,能点亮不就说明高压正常了吗?难道是高压板的ON/OFF脚电路有问题,才有省电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就有点怪,能点亮不就说明高压正常了吗?难道是高压板的ON/OFF脚电路有问题,才有省电模式

时间最久的时候出现2分钟,完全在系统桌面上

网友:
我认为你机器的故障应该是重启,,BIOS界面下也重启,最终故障是屏灯管打火导致,不信你仔细看看

网友:
为什么我遇到的一模一样的问题不是高压板问题。我好惨

网友:
晕,高压板的节能控制打开了……

网友:
这个问题 会不会是 显卡问题啊 或者 显卡的驱动要用专用的

网友:
我认为你机器的故障应该是重启,,BIOS界面下也重启,最终故障是屏灯管打火导致,不信你仔细看看''
我也觉得是灯管打火造成的。

网友:
我的机现在跑0.5A的电流无显,研究中

网友:
高压板坏了也会不进系统

网友:
有时维修钻牛角很累,我一般先修别的后面在回来看看

网友:
真的是一个疑难杂症

网友:
什么高压问题。好奇怪。

网友:
这机器显示“Power saving Mode”是不是因为供电不足引起的保护措施?亮机时电流接近3a左右,不算小啊!楼主修复后没看看亮机时电流还是3A左右吗?

网友:
他所谓的故障是3A掉到将近0.几吧 高压板或灯管的故障 其实应该进桌面了 只是他没看暗不暗瓶罢了

网友:
这里我想说爱尔思坛  借你也说说那些大手子 你们也从小白起家滴是不?这里是技术交流的乐园 如果我们会的都保留 只是阿谀奉承 看帖 跟贴  那我们就失去技术的本质与含义了 那这里那还是维修者的乐园  快乐是由分享才得到的

网友:
一体机修的少 呵呵

网友:
风扇停转也能这样

网友:
一体机修的少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同样机器  进PE正常装系统正常  就是不进桌面  没头绪中

网友(2015-03-29):
屏幕亮了马上就不亮的,我习惯用强光电筒照一下液晶屏,如果有字母和图片显示就是高压板和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就这个毛病楼主经验不足导致的。虽然我修C200 不是特别多。我们搞维修的不看机型。就看现象。这个机器到我手里只需要花10分钟就能查出毛病。明显机器已经亮了。然后才黑屏。。你首先就要考虑高压板,或者是灯管。直接应该检测灯管电流。然后用外置高压板。点亮屏幕。然后开机。看看是否正常。马上就能查出毛病

网友(2015-05-02):
我这里有一个C200,开机之后必须按屏开关,才会显示,要不就不显示,但是有进系统的声音,偶尔有几次是到进系统之前显示了,但是进系统之后还会黑屏,只要是按了开机键之后,再按一下屏开关,就会正常显示,正常进系统,也不黑屏,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同感阿 做技术真的狠累

网友:
我有一块板子都烧了一个洞 不知道还能不能修

网友:
好经验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