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55v4c LA-8863p 0.8a掉电

楼主(2015-02-06):
机子原故障是大短路,插电流表直接5a,打值发现是公共点短路,并且发现有一+APU_CORE_NB 电感旁边一个小电容烧焦了 我直接把那电容抠了,
没用烧鸡大法,跑了弯路,拆了几个管理芯片,还有几个大电容,几个mos管 ,都没有找到短路点,
最后看图纸发现公共点到每个上管那边前都有一个电感,直接就断开打值发现是cpu供电那边短路,是一个电容短路了,拆了就不短了,
换了个一样颜色大小的上去,上电待机0.002正常了,上cpu内存上电,发现电流到0.89停1秒,掉到0.002,开机瞬间测了各个电感电压,发现只有+APU_CORE_NB电压没有,+apu_core都有0.9v,同是一个电源管理芯片isl6277,应该电压一起出来吧
此芯片先前排查短路是被我拆过,+APU_CORE_NB打值12欧
手头没有这个型号的芯片,会是芯片问题吗  还是其它什么地方导致的掉电
大神们给点思路

网友:
先刷下BIOS看看。

网友A:
楼主确定焊好了

网友:
像这种短路呢基本芯片都坏了、有示波器的话你看看控制脚有没有波形、、、、、

网友:
看看是不是后级拉低了电压造成的

网友B:
掉电后还能触发吗?三楼说的对,确定焊好了吗,要细心些。

网友:
按时序来分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定焊好了

芯片确定是焊好了 对应引脚也打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后还能触发吗?三楼说的对,确定焊好了吗,要细心些。

掉电后还能触发  确定是焊好了

网友:
其它供电都出来了,应该就差这+apu_core_nb 电压了 ,我看有一帖子,饼哥回复的是+apu_core_nb在跑码前出来的

网友:
问题就在+APU_CORE_NB 没电压吧?!而且你电容烧焦的位置正好也在那里。重点是检查这个路供电的各个元器件及开启条件以及后极有无微短路

网友:
是不是还缺少那个电压啊

网友:
掉电一般是欠压和短路。芯片如果确定已经焊接好,思路放在芯片发出的电路连接的地方是否有短路,再就是查芯片数据手册查看芯片的设定、反馈、电流电压限定等问题上。

网友(2015-08-20):
我修一块板也是这问题,最后还是ISL6277这个芯片的问题,我的就是换这个芯片好的,希望楼主也换个试试

网友:
上次修道不出电压  刷bios 好了

网友:
楼主  我有个伴也是没+APU_CORE_NB电压  不对地是0欧不知道是不是CPU坏了呢   手头又没有这个CPU真难搞

网友:
电流上到0.7A 已经出来了,刚测了我这块板。

网友:
掉电机器不怎么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