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420 进水机器维修

楼主(2015-02-06):
两个美女送来一台 dell 7420机器 说是进水 不开机。进水几个小时。
立马拆开 看出ec处腐蚀 取下重新焊接, 焊接后测试问题如故。

误区来了 测量3v对地阻值 28 明显短路. (差点用烧鸡大法) 考虑到进水处是ec芯片。干脆取下看是不是 ec坏掉了,取了已测还真是 3v恢复正常阻值!此时待机有3v 无5v待机
好吧 找了半天料板 也没找出相同型号的。于是网上购买 顺丰到付 23运费(顺丰涨价了)+10元两颗ec
顺丰就是神速,第二天就到了。忙完别的 ,不慌不忙的拆开 ,信心十足哈。把旧的拆了 ,新的装上。 开机,还是不开!表测了一下 3v还是如故...莫非换ec没取coms电池把ec搞坏了?...不应该这么脆弱吧.....这次长记性了 电池拆了,再换一次。(幸亏买了两颗ec)不然可能又购买一次.....完事测了一下3v对地终于正常啦!。开机试试呀 ...我XXXX。还是不行 。测一下3v对地正常啦..好吧 把电池装上!测试还是不开! 测下3v对地又是短路...。好 刚才好像就加块电池 别的没动哈  电池烧ec?好吧 我把电池又取下来 测一下3v又不短了,....完了 证实了 原装的ec也是好的 运费+ec这些都是误区啊!!ec反复被我拆卸4、5次这里又想XXXX
    好吧 考虑一下,一块电池能让ec短路 看来有可能当主板没供电时 主板ec已经开始工作了。bios参与开机.?就bios吧..。论坛找了一个版本一样的,

DELL 7420 QUANTA DAORO8MB6E2 MB 新图.pdf

网友:
没事儿多刷刷BIOS,弯路转了几圈

网友:
这个机器的EC BIOS和系统BIOS是在一起的。

网友A:
你这个短路是刚拔电量的,管子还没回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短路是刚拔电量的,管子还没回复呢

不是拔电存的电,验证好多次。都是coms电池装上3v就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