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S672G奇怪的问题,上单核正常,上双核D0

楼主(2015-02-06):
这个问题第一次碰到,非常费解,按道理能正常使用单核就说明主板没有问题了,有人会说主板不支持酷睿双核,但是我已经查了,此主板支持酷睿双核的,而且已经在论坛上面找了3个BIOS,分别刷了,也看到BIOS版本变化了,说明刷成功的,但是还是没用,所以发帖请教大家,有人碰到过吗

网友A:
原板CPU是双核还是单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板CPU是双核还是单核的?

双核啊,就是开机直接D0,后来拿了一块单核上去,就直接点亮,然后正常使用了

网友:
清洗一下cpu座子试试

网友A:
查BIOS设置,主板上有无相关跳线。如果都没问题,说明主板线路有问题,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B:
支持酷睿至5300 支持前端总线533/800的酷睿2双核CPU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BIOS设置,主板上有无相关跳线。如果都没问题,说明主板线路有问题,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是不是双核CPU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双核CPU坏的

不是,CPU是好的,已经测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酷睿至5300 支持前端总线533/800的酷睿2双核CPU

恩,是的,肯定支持双核的

网友:
查查时钟频率啊

网友D:
找个2140  2160一类的试试,双核的内核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
可能VID检测出错

网友:
以前也遇到一例,好像是昂达的板,能上单不能上双,没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BIOS设置,主板上有无相关跳线。如果都没问题,说明主板线路有问题,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有可能 拿去好的主板上测试一下

网友:
VID排阻已经更换了,没用

网友:
这个应该没关系,如果有问题,单核也没法用的啊

网友E:
看看这主板有没有什么需要跳线设计频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这主板有没有什么需要跳线设计频率的。。。

单核和双核好像和频率没关系吧,只是核心区别啊

网友F:
找低一点的双核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低一点的双核试一下

试了,奔腾D双核系列的可以点亮,但是酷睿的不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个2140  2160一类的试试,双核的内核还是不一样的

试了,没用哦

网友G:
又有新发现,奔腾D双核可以点亮,酷睿的不行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又有新发现,奔腾D双核可以点亮,酷睿的不行哦

32位地址线的可以,36位地址线的不行,如果以前可以的话,就是FSB总线有问题了

网友:
证明还是主板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32位地址线的可以,36位地址线的不行,如果以前可以的话,就是FSB总线有问题了

那这个怎么查呢,换北桥吗

网友H:
cpu座子是不是有问题   很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H:
cpu座子是不是有问题   很有可能

有问题,单核能点亮吗

网友:
天下之大 奇葩有的时 不说了 那是我心中的痛

网友I:
刷BIOS无果,,就换南桥吧!!

网友J:
这板子能上双核么,,你也得看是什么双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板子能上双核么,,你也得看是什么双核不

可以上啊,原配CPU就是双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刷BIOS无果,,就换南桥吧!!

单核没问题,为啥换南桥呢

网友:
我说的是发给CPU的时钟频率不对,达不到双核CPU频率

网友:
CPU座子虚焊了吧

网友K:
我遇到过是VID到I/O的VID两条线在I/O脚空焊、加焊后双核亮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我遇到过是VID到I/O的VID两条线在I/O脚空焊、加焊后双核亮机。

VID0-7呢,怎么会是两条线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G:
VID0-7呢,怎么会是两条线呢

而且我已经测了VID0-7到I/O的8条线都通的

网友:
我有快联想的主板  装cPU就不停的响。不知道哪里有问题。没查出来  也不是内存报警。有人遇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而且我已经测了VID0-7到I/O的8条线都通的

如果VID与I/O有关,那就只有3种可能:一是CPU电源管理芯片、VID线路、I/O。我理解的,双核跟VID有密切关系,能用单核U,可能VID组合适合它,双核不能用,VID不能提供适应的供电。------我是从服务器上双CPU供电想到的。服务器要用双CPU,就得加供电管理模块。

网友:
775针座图纸
VID图纸

I/O图纸

一共有8条线,都测试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