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55-UD3L rev2.3 安装WIN7掉电重启!

楼主(2015-02-06):
如题:

        安装过程中如果硬盘接原生SATA(蓝色),则在U盘启动白色进度条完成后即将进入安装界面时掉电重启;如硬盘接第三方SATA(白色),则可进入安装界面并完成文件复制顺利重启,但在重启后的注册表安装和启动windows服务的过程即将完成时死机,但不掉电。反复尝试几次,故障现象一致。确认硬盘、U和内存无问题;刷了最新的bios,也对掉过M、B bios,故障依旧。难道是桥坏了,请各位大大帮帮忙,谢谢!

网友:
防沉补丁1.0!

网友A:
主板问题呢  或者硬盘数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问题呢  或者硬盘数据线

线换过了,确认是主板问题,就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学习!!!!!!!!!!!!!!!

这也能学习到啥?

网友:
等待大神来讲解下 好期待

网友:
把内存、CPU、硬盘逐一替换试试

网友:
换主板试试

网友C:
什么蓝色白色 指的是线还插座还是其他什么的

网友:
换主板试一下!

网友:
换内存,,CPU,,无果的话就是主板了!!!主板的话就加焊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蓝色白色 指的是线还插座还是其他什么的

插座,蓝色为原生接口!

网友D:
安装XP有无此现象?PE下长时间运行有无此现象?

网友E:
摸一下各供电管有无过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蓝色白色 指的是线还插座还是其他什么的

蓝色白色的插座应该指的sata2 sata3 不会是驱动问题吧

网友F:
我还是觉得系统问题!你硬装一个试试!刷BIOS记得断电和取电池!

网友:
加焊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装XP有无此现象?PE下长时间运行有无此现象?

没有试过XP,改天试一下,PE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还是觉得系统问题!你硬装一个试试!刷BIOS记得断电和取电池!

试过了,依然无解!

网友:
业余爱好者,手里只有风枪,这边尸体BGA太贵,不分好坏直接70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摸一下各供电管有无过热

开机状态下试过了,没有太异常的发热。

网友:
不要装驱动试下能不能完成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