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29 XP 滚动条 掉电

楼主(2015-02-06):
没有大电容 这样的机子怎么修啊
掉电

网友:
试一试进PE掉电不

网友:
是不是CPU有问题?

网友:
先排除外设、温度之类的

网友:
桥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我也碰到过。但是不记得怎么弄的了。好长时间了。

网友:
一样样的排除

网友:
裸板试试,然后再查时序,温度之类的东西

网友:
所有外接的,和散热部分

网友:
散热如果无可挑剔,换桥吧,从南桥开始换

网友:
CPU电压开启信号不正常会引起。。。CPU供电异常

网友:
cpu供电正常不,还有就是外设

网友:
在BIOS里时间长一点,看掉电不?

网友:
进系统会加载驱动 单个禁用排除吧

网友:
ec 电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