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敲击IO就静音

楼主(2015-02-06):
方正T400的机子,用指头敲击IO就静音,有谁能指点下静音的功能是谁负责的,脚位的名字是什么?IO已经换过了,声卡功放也已经全部换过了,南桥加焊的。

网友A:
这个就是静音信号啊,是由EC控制的。这个不是方正T400的图哦,随便找的一个图。

网友:
你是开着机敲IO的啊,厉害!

网友:
是不是震动到别的地方了

网友:
静音是MUTE#信号来控制,一般由EC控制。不明白你要敲IO来检验什么真理?不过根据你的描述,敲就不正常,应该是哪里接触不良吧。加焊EC看看。

网友:
要不你整理一下贴纸,尤其是IO附近还有声卡功放芯片附近的。。

网友:
你是开着机敲IO干什么

网友:
医生改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静音信号啊,是由EC控制的。这个不是方正T400的图哦,随便找的一个图。

VOLMUTE# 这个信号正常啊,现在是一碰IO就静音,摸都要静音,看电影看得就静音和有声音混合了。

网友:
喇叭是不是坏的啊?外接耳机也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