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开机1-3A

楼主(2015-02-06):
这个是通病吧   不要上来就吹显卡和PCH   先刷BIOS资料  用烙铁把BIOS芯片拆掉  避免用风枪造成误判  因为BIOS芯片离PCH 和显卡很近   先刷BIOS  一刷一个亮

网友:
1-3A是什么意思?还是1.3A。。

网友:
1-3A就是1A到3A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注意是不是通病,我修这个很少

网友:
这个机器要么就是BIOS程序,要么就是显卡问题,没有其它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