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蜂鸟S3 M52346 花屏故障

楼主(2015-02-06):
曾经有一次开机正常,进系统也没有花,以为机子正常的,但第二次开机就花了,换屏,CPU 加焊过都这样子,不知道什么原因了!有没有同行遇到这问题?

网友:
这款屏线易坏。。。。

网友:
集成的还是独立的?我也遇到也是ACER的显卡碰碰就花

网友A:
这款是集显的,我刚才又试了一下外接HDMI 正常 ,是不是屏线坏了!

网友:
此机器 屏线容易坏哦

网友:
这机屏线特容易坏

网友:
替换法,试试什么坏了

网友:
有没有搞好啊,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屏线容易坏

网友:
今天屏线到了,换上OK !谢谢大家关心!

网友:
下次碰到首先排除屏线问题

网友:
屏线很大可能哦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屏或屏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是集显的,我刚才又试了一下外接HDMI 正常 ,是不是屏线坏了!

有可能  别的都试了那就只能换屏线了

网友:
独显的话显卡很可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