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电源12V电流变小

楼主(2015-02-06):
有没有哪位师傅在修监控电源啊,问题是这样.输出电流本应该是12V现在只有5V左右而且还不问题来回跳动,请问这怎么修,谢谢!!

网友:
你的图片掉了      12v变5v换芯片 谢谢

网友:
这个就不好说了  吧个点位的电压发出来!

网友:
估计楼主不会修理了。看似像保护动作了。检查各个元件是否正常先。

网友:
电容鼓了没有  带不起负载

网友:
整流管性能变坏是其一,滤波电容变小是其二。